虎式 路轮双轴承 使用感受

楼主(2015-03-21):
虎式路轮双轴承的在网上看到过,实际使用上又没有什么缺点?大神请回答
准备入,但是看了销量很低。担心买来又不是精品

网友A:
我的虎1是单轴承,感觉一般,双轴承肯定要好的多。轴承的作用是提高机械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虎1是单轴承,感觉一般,双轴承肯定要好的多。轴承的作用是提高机械效率。

精度怎么样,会不会一个路轮抬起来和另一个碰?还有一个轴承,整个路轮都是这个轴承受力,你可以自己钻孔加轴承吧

网友:
双轴承还用说吗?当然好用啊。碰到其经的轮子,那是摇臂松动了,摇臂也要加轴承并固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怎么样,会不会一个路轮抬起来和另一个碰?还有一个轴承,整个路轮都是这个轴承受力,你可以自己钻孔 ...

碰轮子是摆臂的的问题,我用的是恒龙现成的轮子,加双轴承有点难,所以只加了单轴承。

网友B:
请问 大神 4000元 入  那种坦克好?  成品的还是自己装的   田宫的 还是 国内的    非常喜欢坦克啊 没有有 可以推荐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轮子是摆臂的的问题,我用的是恒龙现成的轮子,加双轴承有点难,所以只加了单轴承。

大哥原来是自己加的轴承阿,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大神 4000元 入  那种坦克好?  成品的还是自己装的   田宫的 还是 国内的    非常喜欢坦克啊 没有有  ...

关键看你喜欢哪种坦克了,田宫的没玩过哦,问问大神们吧,我是喜欢履带的。
关于履带,我觉得摇臂可以是塑料的,但是路轮一定要有轴承,驱动轮也要有轴承,不然铜套非常容易磨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看你喜欢哪种坦克了,田宫的没玩过哦,问问大神们吧,我是喜欢履带的。
关于履带,我觉得摇臂可以是 ...

恩 非常谢谢  那你的这款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非常谢谢  那你的这款是?

3848 3849
因为恒龙的波箱不适合带大坦克,我觉得3818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C:
我咋就没找到呢   搜了虎式    路轮   双轴承  第二代  都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看你喜欢哪种坦克了,田宫的没玩过哦,问问大神们吧,我是喜欢履带的。
关于履带,我觉得摇臂可以是 ...

没错!最难搞的就是驱动轮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最难搞的就是驱动轮加轴承。。。

我准备加轴承了  你用过双轴承路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咋就没找到呢   搜了虎式    路轮   双轴承  第二代  都没有啊

3818 路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加轴承了  你用过双轴承路轮么

木有呢。。。不过双轴承路轮会比较稳。。。不会晃来晃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大神 4000元 入  那种坦克好?  成品的还是自己装的   田宫的 还是 国内的    非常喜欢坦克啊 没有有  ...

4000 肯定田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