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kds innova550,有用单向轴承套吗还是?

楼主(2015-03-21):
改装需要,问kds innova550,有用单向轴承套吗?像亚拓550那样用使用单向轴承套吗,还是单向轴承直接套在主轴上面???

网友A:
没有的,主轴直接插在单项轴承座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主轴直接插在单项轴承座里

十分感谢。另大齿盘上面的皮带轮,也是直接套在主轴上面固定的吗,有没有套管之类?

网友:
没有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