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 fpv

楼主(2015-03-21):
有高手给个配置

网友:
先说说自己有什么,想要飞什么,再让大神给你出出主意。

楼主:
我有遥控器舵机,电机2212的显示器

楼主:
想飞5公里

网友A:
先说你有多少资金,再说你打算拍成什么地步。
1、如果单纯的简单玩玩,低空穿越,不求穿云,不求超长里程,那任意一个像真机都可以,随意DIY,飞控就可以简单一些,垃圾图传也可以**供电,镜头山狗2、808二、鹰眼足够,再加上监视器、三角架。全下来1500以内。
2、如果高标准,穿云就用固定翼,平稳就用三角翼。
     固定翼很多,死胖子、天行者、757v2、烂糟糟一大堆。首推死胖子,一体性强,故障率低,但要注意重心,布局一定要合理。胖子头容易轻。
     三角翼也有x8、和风、U2什么的。子 dan足的买x8。
     三角翼飞起来真稳啊,航拍无压力,但是比较难投掷,建议后期改弹射,里面埋个钩子,皮管弹射。

     飞控很多,买2手就行。a控、h控属于中等的,买个a控就行,就算丢机也不至于伤筋动骨的心疼。高端的熊猫什么的近万的没必要。
     镜头有钱就买狗,其实狗也未必好,我以前有一个黑狗三+,真没官网拍出来那么好,放大以后也就那么回事。好与不好是相对而言的。
     图传柏通的就挺好,经济实惠。
     坚决不买433,坑爹,延迟致命伤。
     然后就没啥了吧。主要你也没说你想拍成什么样。

楼主:
我有狗三

楼主:
就想用狗三

楼主:
apm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你有多少资金,再说你打算拍成什么地步。
1、如果单纯的简单玩玩,低空穿越,不求穿云,不求超长里程 ...

1.2的干扰2.4么,三角翼稳是因为飞控,三角翼是灵活,要稳,还得属猎鹰啊。

楼主:
好像有干扰

楼主:
我也就一干五百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就一干五百元

一千五想玩FPV?开玩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千五想玩FPV?开玩笑吧

怎么不能,非凡一套,看你敢不敢,二手的更便宜,载机x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你有多少资金,再说你打算拍成什么地步。
1、如果单纯的简单玩玩,低空穿越,不求穿云,不求超长里程 ...

首推死胖子,一体性强,故障率低,但要注意重心,布局一定要合理。胖子头容易轻。
绝对行家!!!!!!点评到位。

楼主:
你们有玩的没拿来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千五想玩FPV?开玩笑吧

谢谢,现在没多少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你有多少资金,再说你打算拍成什么地步。
1、如果单纯的简单玩玩,低空穿越,不求穿云,不求超长里程 ...

谢谢你,我就这点银子

网友C:
楼主的资金要玩FPV确实有点困难,FPV,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首先飞控,就要安全稳定的!如果你是新手,买APM,有点折腾,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调试,去学习!其次,就是载机,好的载机,飞行稳定,是经过很多魔友验证过的,有很多经典的机型,比如上面有人提过,但是不太建议一来就用三角翼!,第三,你要飞5KM,就必须要有遥控增程,目前用的多的,就是433遥控增程,在这个433增程泛滥的时代,拼的是价格,拼的是稳定!第四,是图传,图传也有多种选择,有1.2G,2.4G,5.8G,各有优点,你要飞5KM,那你就需要配备相应的平板天线,有AAT跟踪天线更好!第五,摄像头,一般用的多的是CCD摄像头,这个钱不要省,买个稍微好点的,图便宜,你飞的时候你会有想哭的冲动!第六,显示器,接收飞控的图传信息的,这个不多说!在以上这些配备之后,就是调机(调试飞机和飞控),机子调试好之后,熟悉了整套系统之后,你就可以尝试飞行了,先一点一点的增加距离,不要好高骛远一下子飞几公里!要玩FPV,就做好入坑的准备吧,这也是一个无底洞,你手里的资金再加个零或许都不够你烧,最后还是那句话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祝你爽飞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资金要玩FPV确实有点困难,FPV,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首先飞控,就要安全稳定的!如果你是新手,买AP ...

谢谢我现过飞机不过都是自已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资金要玩FPV确实有点困难,FPV,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首先飞控,就要安全稳定的!如果你是新手,买AP ...

增程也有就差飞控和载机和图传了

楼主:
飞机到底用什么机型迷茫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到底用什么机型迷茫

没钱x8挺好,我准备上x8

楼主:
你先整,然后我在看看

网友:
上x8小折腾,存点钱再换载机,不过其他图传,增程,飞控最好一步到位,省的以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