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想升级 几套方案大神老手来看看给建议急!急!急!

楼主(2015-03-21):
目前有f450+E300+naza gps和D10控和电池3stcb5200 和 花牌5200     最小留空时间12分钟

在控制资金的情况下想升级FPV
方案1   f450机架不动
            增加碳纤维管的脚架
            把e300动力的9443桨换成1045桨

方案2   f450机架换425大精灵外壳
            e300动力的9443桨换成1045桨

方案3   f450机架换猛禽gf360升级款机架

方案4   f450机架换s550机架
            e300动力加2212 kv920电机2个 e300 15A电调2个

几个方案目前我想到的是这些
方案1 疑问升级fpv后害怕升力不够

方案2 优点一体化机身
          疑问不知道升级fpv后留空时间如何。3stcb5200 和 花牌5200不知能不能放进精灵电池仓

方案3 优点够轻  网上评价不错
          疑问暂时没想出来

方案4 优点可以4轴升级6轴
          疑问e300动力加1045桨叶电调电机是否能承受 .升力是否充足.留空时间能否保证10分钟以上

个人对方案取舍想法 方案3<(方案2=方案4)<方案1
方案3稳妥    方案4投资大回报大风险大   方案2折中  方案1不太考虑

希望各为大神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直接卖了 买套250的主流配置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卖了 买套250的主流配置不就行了?

谢谢您我在考虑一下

网友B:
这么折腾,还真不如配个250穿越,性能比450强多了  3s都十几分钟2200,。都升级了,那不也是浪费一部分设备吗。

网友:
卖了,换套H4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折腾,还真不如配个250穿越,性能比450强多了  3s都十几分钟2200,。都升级了,那不也是浪费一部分设备 ...

谢谢您

网友C:
想知道你还是想当玩具玩吗?
这样的升级,升不升都差不多,还是一台练手机。如果你认为没练好,那不用想着升级。如果想着练的有点心得了,那可以向另2个方法发展了。
目前2个最常见的发展方向。小而快的,运用熟练的操作做出拍手叫好的动作和姿态的穿越机。二来,大而稳定的,用着复杂的操纵计较完成完美的拍摄的航拍机。

要是目前还不打算向这2块发展,只是无聊时玩玩的话。没有太大的必要升级,你现在的配合已经不错了,劳民伤财。

网友:
如果是想玩穿越fpv,建议这一套全部出掉,弄一套250的主流穿越机是正道

网友D:
猛禽360的方案不错,这个轴距兼备穿越和航拍。楼上几位的意见也很忠恳,如果只是为了练习,什么架子都差不多,没必要折腾了。如果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就往一个方向改,兼备的方案绝不是最极致的。所谓什么都可以,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精通。穿起来灵活性和速度不行,拍起来稳定性可靠性又欠缺。450上FPV你就得考虑上5000+的电池了,不然没拍到你想要的效果就得下来了。

网友E:
升级 不是应该换 大家伙吗?   S700级别 才叫爽    电调40A   电池 6S10000毫安 20C  想多爽 多爽
450升级 加个 头追就够爽了  貌似你没玩FPV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级 不是应该换 大家伙吗?   S700级别 才叫爽    电调40A   电池 6S10000毫安 20C  想多爽 多爽
450 ...

是没玩过fpv    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猛禽360的方案不错,这个轴距兼备穿越和航拍。楼上几位的意见也很忠恳,如果只是为了练习,什么架子都差不 ...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你还是想当玩具玩吗?
这样的升级,升不升都差不多,还是一台练手机。如果你认为没练好,那不用想着 ...

谢谢您的建议很是忠肯

网友:
360机架,4S 4000电池,硬挂山狗,起飞重量1160G左右,航线20分钟,用3S 2200能飞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