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和6S讨论的最近情况报告

楼主(2015-03-21):
前不久受iamfool的邀请一起讨论了3S6S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被受邀,是因为我一直认为6S有神功,而iamfool不认为。他认为6S3S “很认同,实际上正常飞行时效率差别没有这么夸张,我预计大概是5%10%左右的差别,而实际上6s配置的450为啥更爆是因为用的电池能量更多(6s13001500),电机的功率更大,和电压提高所带来的效率并无太大关系” 原话出于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843&extra=&page=3
目前的51楼。

我们讨论了一些事,当然包括电机。Iamfool为说服我在 目前的91楼 原文如下:

“准确一点的公式是U=rI+LdI/dt)+emf,其中L是绕组电感,简化一下得
U=Z*I+emf
Z是等效阻抗

emf=ke*N, N
是转数,那么对于我举例的两个电机(6s1700kv3s3500kv),绕组匝数是一个是3匝一个是6匝,其他结构一样,那么,3s的反电动势参数是ke6s的就是2ke,看看我们的悬停条件,100w功率悬停,公式两边乘IUI=Z*I^2+ke*N*I,这里面Z*I^2是损耗,ke*N*I是输出功率,变换一下,2U*1/2I=4Z*1/2I^2+2ke*N*1/2I,什么含义呢,在同输出功率,同转速的情况下如果6s电机的阻抗是3s4倍,那么工况完全相同。”

面对这样有力的科学证据,我不得不承认 如果将如何一个6S电机里的线拆下后,对折,再绕回去而产生的这个叫3S的电机是和以前的那个叫6S有一样的功率和效率,只是一个用22.2V,一个用11.1V,因为一个叫6S电机,另一个叫3S电机。如果大家不嫌麻烦可看目前的100楼。

但我们遇到了一个麻烦,iamfool认为线是无法绕回去的。并再次拿出了计算。

“同样一个槽,绕直径成两倍的线,到底能不能做到匝数减半长度减半呢,这里也有一个平方关系,即直径两倍面积4倍。” 原话, 目前的104楼。

那些拆下来的线能不能绕回就成了目前的关键。你怎么看呢?

有目前iamfool不确定那些线是否能绕回去,而且他的计算也显示了就那两个怪异的电机的假设的计算结果是,6S的效率比3S高12.9%,无法支持他自己的5-10%。所以我认为的6S神功目前还是成立的。

今天是周末,我这个就算点花边新闻吧。

祝,周末愉快!

谢谢你的阅读。

编辑说明: 第一次编辑》内容无任何改动,只是版面编辑。 PUG 2015-03-21

网友A:
我一直在关注,只是一直不明白,功率不一样的东西怎么比暴力?

网友B:
太没意义了。你们可以私下搞个学术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关注,只是一直不明白,功率不一样的东西怎么比暴力?

恭喜你了, 你可能不是第一个阅读这个帖子的人,但你是第一个回帖的人,所以我特地把沙发留着给你了。沙发的滋味不错吧?

我也和你一样,一直不明白。但我想搞清楚线能否绕回去,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没意义了。你们可以私下搞个学术研究。

我和一些朋友也私下聊过这个问题,效果也不错。

但问题是这次iamfool是公开的发邀请函,所以就这样公开的聊,包括公开发布信息。

如果下次谁愿意私下聊,我一定会按你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谢谢!

网友C:
能不能绕回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我感觉有些困难

网友D:
1:我一早就说过那条公式只是定性计算不是定量计算,只考虑了铜损,专门用来论证你6s电机不能悬停的论点,你认为用来确定整个电机的效率合适吗?

2:我的问题是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做到匝数减半长度减半,而不是能不能绕回去。
如果真是能做到的话,电阻应该是4倍,但某牌电机给出的参数是2倍,为什么?
估计你肯定会说这某牌电机是垃圾,参数不准确。
我们看看蝎子,以2221-6为例,它是6匝20股的,那么以你的理论,绕12匝只能绕10股,结果蝎子2221-12绕进去了12股。电阻也是2倍左右

3:暴力程度和效率并没有关系,1000W电机效率只有50%也比500W电机但效率有90%的电机暴对吗?

2221-6对比2221-16,这两个应该最常用吧?我们现在不飞直升机,装同样固定翼的桨,
3s输出功率是388.1W,输入功率是573.9W,那么效率是67.625%
6s输出功率是392.3W,输入功率是509.9W,效率是76.937%
效率差距是9.3%
说明1.效率差5%~10%是合理的,2.12.9%的数据有问题,实际可能达不到,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估计是某牌6s电机的空载电流和蝎子一样是在10v下测量的。
但是有关系吗?我们现在有蝎子的计算器,效率6s就是比3s高对吗?
如果你说9.3%没问题,感觉不到的话,那么接近70W的功率消耗差距意味什么
2221-16的最大功率是590W,而2221-6的最大功率是525W,差距是6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绕回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我感觉有些困难

请讲,困难在哪里?

这样也许对大家有启发,特别是对我,谢谢!

网友E:
讨论了这么久,你们终于把重点放到电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讨论了这么久,你们终于把重点放到电机上了

谢谢!

其实,电机的那点事我早在 电池的那点事和更早的 3S Vs 6S 就提到了。

讨论电机的重点,现在看来就是在。

那些拆下来的线能不能绕回就成了目前的关键。你怎么看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讲,困难在哪里?

这样也许对大家有启发,特别是对我,谢谢!

1、对折后在抽头段形成加倍长度,导致原线的长度不够绕一半的匝数。(抽头越长相差越多,理论上需要增加线的长度,某程度上说线阻应该改变了)
2、抽头位置由于对折线会导致占用更多的槽隙。
3、层与层间线径愈大损耗槽隙愈多。
4、原线拆下来平直度不够或绝缘漆导致占用更多的空隙。
5、绕制工艺问题。
或许这些是主要原因吧
另一异议,载流能力应该不能是按截面面积比例计算吧,根据电工手册与导线参考1平方CM线径载流量不是0.5线径的一倍,基本可以说大一倍的电流选线不止要大一倍,我想这大概也是厂家6S与3S电机电阻参数不是成倍的原因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其实,电机的那点事我早在 电池的那点事和更早的 3S Vs 6S 就提到了。

结论是原线可以绕回去,但匝数不是原来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对折后在抽头段形成加倍长度,导致原线的长度不够绕一半的匝数。(抽头越长相差越多,理论上需要增加 ...

讲得很好!

“1、对折后在抽头段形成加倍长度,导致原线的长度不够绕一半的匝数。(抽头越长相差越多,理论上需要增加线的长度,某程度上说线阻应该改变了)”

这个和每个绕组尾的位置有关,但这个只是一个安排的问题,可能会牺牲一点长度。还有一个地方是无法避免的就是跳槽间的长度,但不要忘记我们有引线,我们可以从引线那里借。

”2、抽头位置由于对折线会导致占用更多的槽隙。“

把它安排好了就行,为什么要放在槽里面这样宝贵的空间里呢?

"3、层与层间线径愈大损耗槽隙愈多。"

我们还是用同样的线径,这个问题不存在。

"4、原线拆下来平直度不够或绝缘漆导致占用更多的空隙。"

不光是平直度的问题,线拆下来时可能就已经损坏了。用同样长和同样规格的线就好了,绝缘漆不会给你添任何的麻烦。

"5、绕制工艺问题。"

对工厂来讲是工艺问题,对我们来讲是手艺问题。手艺应该不是问题,我以前就干过。

”另一异议,载流能力应该不能是按截面面积比例计算吧,根据电工手册与导线参考1平方CM线径载流量不是0.5线径的一倍,基本可以说大一倍的电流选线不止要大一倍,我想这大概也是厂家6S与3S电机电阻参数不是成倍的原因吧???“

我们还用同规格的线,从每个截面来看,流经的电流还是一样大,只是一个相当于”串联“,另一是相当”并联“, 和电池的情况一样。

还有,按电机理论模型,6S的电阻应该是3S的4倍,而不是两倍。对折长度短了一半,面积加了一倍。所以3S的电机电阻是6S的 1/4。

非常感谢你的周到考虑,也谢谢你的积极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结论是原线可以绕回去,但匝数不是原来的一半

根据我前面的给你的回复,我认为是:

原线可以绕回去,匝数是原来的一半, 但引线会变短。

当然,这个要看你能不能接受我前面的解释。

再次感谢你的参与!

楼主:
哈哈

你这也太深奥了,这个我大概想一晚上都想不出来,看来今天晚上要熬夜了。

不管怎么,我祝你晚安!

楼主:
你这个我猜是, 围观。

猜对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讲得很好!

“1、对折后在抽头段形成加倍长度,导致原线的长度不够绕一半的匝数。(抽头越长相差越 ...

“这个和每个绕组尾的位置有关,但这个只是一个安排的问题,可能会牺牲一点长度。还有一个地方是无法避免的就是跳槽间的长度,但不要忘记我们有引线,我们可以从引线那里借。”

如果是多层绕制,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初圈线头被压在最下面不可能通过借引线能良好解决的,况且借线已经超出你原话说的“拆出来的线可不可以绕回去”范畴。

“把它安排好了就行,为什么要放在槽里面这样宝贵的空间里呢?”

这个同样是和上面有说的点相连,初圈线头被压在最下面,当它伸出表层就意味要占用一些空隙,占用空隙大小由线径决定的。

“我们还是用同样的线径,这个问题不存在。”
既然说你有绕过就应该理解我说,线径相同但要对折绕回去就不是等径了,意味着排线,无论横排或纵排,都无法避免跳层时的占位增加。应该知道大线径或多股绕制永远无法获得单小线径的填充密度。

“不光是平直度的问题,线拆下来时可能就已经损坏了。用同样长和同样规格的线就好了,绝缘漆不会给你添任何的麻烦。”

超出你原话说的“拆出来的线可不可以绕回去”范畴

“对工厂来讲是工艺问题,对我们来讲是手艺问题。手艺应该不是问题,我以前就干过。”

不是工厂就是“工”,手工不是“工”吧?     不是挑字,主观上你用手工绕制可以说是手艺,客观上说别人评价这个东西无论机制或手工做的都是说工艺。

“我们还用同规格的线,从每个截面来看,流经的电流还是一样大,只是一个相当于”串联“,另一是相当”并联“, 和电池的情况一样。”

你说的是线阻,不等同于载流量,载流量涉及电子附表现象,多股可以适当减少这个问题,但也等同增大截面积(不可能“并联”但分开**绕制吧?)不能全避免这个问题。设计电流大小与选用线径大小或截面面积都不能按倍数比例计算,导线、变压器、电机都如此,这个只要有电器基础都知道,比如你计算设计出某A功率电机电流是X,通过导线选用参考表选用线径是Y合适,B电机功率比A大了一倍,即同等工作电压下电流是2X,但B电机绕制导线线径就要是>2Y 了。倒过来说,大一倍的线径无法获得大一倍的工作电流,所以就不能获得等同的功率。

“还有,按电机理论模型,6S的电阻应该是3S的4倍,而不是两倍。对折长度短了一半,面积加了一倍。所以3S的电机电阻是6S的 1/4。”

从线阻计算角度完全正确的
当然上面讨论的相对同一个电机来说物理结构都是一些微小差异,如果不是极致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线径与载流量在这种小型电机上差异不会太大,应该对功率影响也不大。但从极端角度讨论,区别不大不代表没有区别。

网友:
哎呀妈呀

网友G:
我试着从简单的角度理解一下,楼主勿喷…3S动力配2200mah电池可以悬停七分钟左右,6S动力配1400mah也是七分钟左右。单从续航时间来说我觉得3S比6S要持久,6S比3S多出了三块锂电,如果把6S的三块锂电拿掉,而相应的容量加一半就是2800mah了,也就是说假设此时6S变为3S时容量已经是2800mah了,而3S动力平台的电池容量是2200mah.此时他们的续航时间都是七分钟左右,或者这么说在使用相同的mah时,6S的动力平台比3S平台产生的动力要大,承载能力高,不易掉转,而续航时间是没有3S平台的长,不知这样的假设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每个绕组尾的位置有关,但这个只是一个安排的问题,可能会牺牲一点长度。还有一个地方是无法避免 ...

“如果是多层绕制,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初圈线头被压在最下面不可能通过借引线能良好解决的,况且借线已经超出你原话说的“拆出来的线可不可以绕回去”范畴。”

引线就是绕组本身的线,星形接法可把三个尾为放在外面,三角形根本就不存任何的问题。

“这个同样是和上面有说的点相连,初圈线头被压在最下面,当它伸出表层就意味要占用一些空隙,占用空隙大小由线径决定的”

解释同上。

”既然说你有绕过就应该理解我说,线径相同但要对折绕回去就不是等径了,意味着排线,无论横排或纵排,都无法避免跳层时的占位增加。应该知道大线径或多股绕制永远无法获得单小线径的填充密度。“

既然你已同意可绕回去,而且你也提到排绕,我想你我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超出你原话说的“拆出来的线可不可以绕回去”范畴“

接受你的理解方式。

”不是工厂就是“工”,手工不是“工”吧?     不是挑字,主观上你用手工绕制可以说是手艺,客观上说别人评价这个东西无论机制或手工做的都是说工艺。“

接受你的理解方式。

”你说的是线阻,不等同于载流量,载流量涉及电子附表现象,多股可以适当减少这个问题,但也等同增大截面积(不可能“并联”但分开**绕制吧?)不能全避免这个问题。设计电流大小与选用线径大小或截面面积都不能按倍数比例计算,导线、变压器、电机都如此,这个只要有电器基础都知道,比如你计算设计出某A功率电机电流是X,通过导线选用参考表选用线径是Y合适,B电机功率比A大了一倍,即同等工作电压下电流是2X,但B电机绕制导线线径就要是>2Y 了。倒过来说,大一倍的线径无法获得大一倍的工作电流,所以就不能获得等同的功率。“

请注意的是,现在不光面积是两倍,连载流附表也是两倍。我们并不是用线径大一倍的线来绕。那样是绕不回去的,更不在”范畴“内。

”从线阻计算角度完全正确的“

谢谢你对科学的尊重。不光是线阻,连感抗都是一样的关系,所以符合iamfool的条件。

再次谢谢你的回复。

祝晚安

网友F:
“引线就是绕组本身的线,星形接法可把三个尾为放在外面,三角形根本就不存任何的问题。”

在极端情况下星三角都无法避免,这个本想用画图来说明,但我的电脑画图水平有限

“既然你已同意可绕回去,而且你也提到排绕,我想你我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某程度我认同可以绕回去,但不是极端情况下

请注意的是,现在不光面积是两倍,连载流附表也是两倍。我们并不是用线径大一倍的线来绕。那样是绕不回去的,更不在”范畴“内。

如果同一层面上截面增加1倍,就不可能连载流附表也是两倍。不然多股就不会说同样存在载流量不同的问题了,如果能通过示意图来说明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了。两线中间或多股线的中间位置(中间的股线)电子分布同样会减少

当然上面讨论的相对同一个电机来说物理结构都是一些微小差异,如果不是极致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线径与载流量在这种小型电机上差异不会太大,应该对功率影响也不大。但从极端角度讨论,区别不大不代表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试着从简单的角度理解一下,楼主勿喷…3S动力配2200mah电池可以悬停七分钟左右,6S动力配1400mah也是七分 ...

哈哈, 你查到我有喷你这样有礼貌的人的记录吗?欢迎加入讨论。

“3S动力配2200mah电池可以悬停七分钟左右,6S动力配1400mah也是七分钟左右。单从续航时间来说我觉得3S比6S要持久”

6S电池容量大了而没能加长续航时间,是因为6S背上的电池重了,导致桨效的下降。

”6S比3S多出了三块锂电,如果把6S的三块锂电拿掉,而相应的容量加一半就是2800mah了,也就是说假设此时6S变为3S时容量已经是2800mah了“

非常高兴你看到这点。

”而3S动力平台的电池容量是2200mah.此时他们的续航时间都是七分钟左右,或者这么说在使用相同的mah时,6S的动力平台比3S平台产生的动力要大,承载能力高,不易掉转,而续航时间是没有3S平台的长,不知这样的假设是否合理…“

说实话,没明白你想说什么。你说的是目前用6S平台人的感受,不是假设。但动力要大,承载能力高,不易掉转是功率的原因还效率的原因从你的话里我一点也看不来。

我这样的回复还可以吗?不行的话请告诉我,我下次争取改进。谢谢!

祝,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线就是绕组本身的线,星形接法可把三个尾为放在外面,三角形根本就不存任何的问题。”
...

我以绝对的诚意期待你对极端情况的说明,也许我的确是漏掉了什么东西,谢谢!

关于载流面积一事,我再次请你注意现在是两条同样线载以前2倍的电流,而不只是将面积加大一倍载以前2倍的电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 你查到我有喷你这样有礼貌的人的记录吗?欢迎加入讨论。

“3S动力配2200ma ...

楼主你文采很好,知识水平高,佩服…可能我表达不太好,我认为的是6S的效率比3S低,功率比3S大,很简单就能比较得到,把3S和6S化成同等的S来比较…不知我这样理解正确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以绝对的诚意期待你对极端情况的说明,也许我的确是漏掉了什么东西,谢谢!。

关于载流面积 ...

关于载流面积一事,我再次请你注意现在是两条同样线载以前2倍的电流,而不只是将面积加大一倍载以前2倍的电流。
不知是否能看懂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文采很好,知识水平高,佩服…可能我表达不太好,我认为的是6S的效率比3S低,功率比3S大,很简单就 ...

谢谢你的夸奖

请不要介意我补充你的表达。

就目前多数人的升级情况来看(6S用的电调和3S一样,线也一样粗),6S比3S在电气这一块效率是提升了。但又由于多数人用的电池容量大,这一点你做了一个很精准的表达。这样一来起飞重量就上去了,桨效下来了,总效率在悬停时反而下来了,表现在就像你和很多人说的一样悬停时间几乎和3S一样。

我们在看看在3D的情况下是怎么一回事。在3D时6S比3S的电器效率会近一步提高(电流越大,提高越明显,这个前题是6S用的电调和3S一样,线也一样粗)但电调和线的电阻很下,这一部份的提升不足让一般人能感觉得到,更不谈连装机调机的新手。真正能让这些人感受的的区别,就是你说的6S的功率大了。是从一条线上的大,从电池到电调,再到电机。

所以说,6S的爆是因为电压的提升带来效率的提升是错的,是不科学的,不管它被披上什么科学的外衣,包括最常见的所谓 高压输电原理。因为就450来讲,不存在输电问题,因为电池(发电厂)和电机(用电地点)就近在咫尺。 高压输电原理在这里就是个不动脑的生搬硬套!

希望你能喜欢我的这个回复。

谢谢你的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载流面积一事,我再次请你注意现在是两条同样线载以前2倍的电流,而不只是将面积加大一倍载以前2倍的 ...

非常感谢你花时间画了这张图,这个对大家的理解我相信是很有帮助的。

就我们讨论的问题,由于在改之前是两圈,改完后还是两圈,所以情况可以说完全一样。

但如果真要极端地看,就是我们分析到电流的速度这一级了,我不说你也知道,在接通电流的那一瞬间,改完后的方案是能产生更多的扭矩。

还有一个极端,就是绕回去后的切面各导体的位置和以前一模一样,那除了在电流接通那一瞬间有差异外,我就可把前面说的“可以说”三个字拿掉,所以情况完全一样。

不管怎么说,你同意了能绕回去,载流情况一样,只是你认为极端情况会有极小的差异,那我们求大同存小异吧,因为就像你说的在这种小电机上除了用计算的方法能区别点什么来。

当然,如果你能接受我的对载流的分析,我会更高兴,那我们可以说就这个问题上我们志同道合。

再次谢谢你的参入和投入。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我猜是, 围观。

猜对了吗?

我也是这么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这么猜的

楼主:
希望没吓着你,哈哈

楼主:
欢迎围观。

我的这个帖无遮无拦,你懂的。

网友I:
虽然看来半天,一知半解,不过至少自己知道我的450不需要改6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虽然看来半天,一知半解,不过至少自己知道我的450不需要改6s了。

辛苦了,那边是400多楼啊,不过看看也应该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口水混战。

晚安。

网友J:
换个话题吧, 还墨迹这点事怪没劲的, 楼主来讲讲电调里的active free wheelin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我一早就说过那条公式只是定性计算不是定量计算,只考虑了铜损,专门用来论证你6s电机不能悬停的论 ...

我原本不想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iamfool还是iammad,我不会和iammad讨论任何东西!

就先当你是iamfool吧,其实我已经给了iamfool五次机会,也本不该再给了。看在你是我这个帖

子的客人份上,就答你一次,就一个问题。

按顺序应该答你第一问题,但那需要除了不是无知,还要不是无赖,而且这个问题早就答过。

第二个问题:

2:我的问题是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做到匝数减半长度减半,而不是能不能绕回去。

如果真是能做到的话,电阻应该是4倍,但某牌电机给出的参数是2倍,为什么?

估计你肯定会说这某牌电机是垃圾,参数不准确。

我们看看蝎子,以2221-6为例,它是620股的,那么以你的理论,绕12匝只能绕10股,结果蝎子2221-12绕进去了12股。电阻也是2倍左右”

你不认为对折后能不能绕回比匝数减半长度减半更高一级吗? 能绕回去什么都解决了,不是吗?

你说的那个某牌电机和蝎子比一定是垃圾,不是这样的吗?

如果这个垃圾厂的数据没错,如果你也没看错,如果你更没理解错,让我告诉你,这个垃圾厂的3S电机绕线长度是6S1.2倍,什么意思?就是绕3圈比绕6圈用的线还要长。为什么?说明了什么,你自己去想吧。

看样子你准备又要改那个12.9%的数据了,做学问可以,是正确的态度。但做人你地道吗?你现在把你的错怪在那个垃圾厂身上。蝎子2221-2010空载电流人家没标明?我提醒你几次?你不是已用你的“理论”和“计算”做了验证回复吗?你要不要再去温习一下?

我回你的帖就是想告诉你,我又要发新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个话题吧, 还墨迹这点事怪没劲的, 楼主来讲讲电调里的active free wheeling吧

非常遗憾关于电调里active free wheeling的事,我只能这样地说,我对电调的了解还没到这样的地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原本不想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言之无物,再回你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换个话题吧, 还墨迹这点事怪没劲的, 楼主来讲讲电调里的active free wheeling吧

这提醒了我以前读到的一个帖子,还挺详细的。老吴有兴趣可以读一读。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443322

不过我一直觉花额外的钱在这个AFW不划算,因为大部分时候直升机都定速在80-90%的油门,AFW提高的效率不是那么明显。

相反的是,在模型车领域,大油门或者全油门的时候很短,按理说AFW很有必要,但是在高端的车用电调上却看不到AFW,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言之无物,再回你都是浪费时间

那就谢谢你了。

作为实质性的致谢,我可告诉你你的第四问题。

你帖的数据只是向大家解释大家现在对6S的体会,你只是把电池的影响扣除了而已,真是在浪费时间。

你大可把3S那个配个40A电调,这样就能更能证明你的12.9%是多么正确。

当然,你也可以把那个6S合理的配一个30A电调,这样6S又要吃灰了。不,这次是吃雾霾。

在你还没有知道如何做这类的比较计算前,好好去读点书吧,否则真是叫浪费时间。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提醒了我以前读到的一个帖子,还挺详细的。老吴有兴趣可以读一读。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 ...

hf这帖子是我们这边一个屌b写的, 他自己做了一套24s的动力系统, 还送给了nick maxwell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J:
hf这帖子是我们这边一个屌b写的, 他自己做了一套24s的动力系统, 还送给了nick maxwell一套

那人的Dyno确实不错,估计稍微改改可以做引擎的马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hf这帖子是我们这边一个屌b写的, 他自己做了一套24s的动力系统, 还送给了nick maxwell一套

如果按44楼说的AFW是为提高电调效率那的确不会太明显。你能省的就是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损耗。

如果你的PWM频率设得适当油水就不是太多。

第一,转速提高后本身每对工作极上的脉冲数就不多,因为频率已定死了。就是说你的机关枪的发射频率一定,靶子的移动速度越快,你的子 dan落在靶子的个数就越少。

第二,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损耗占mos管的损耗不是大头,如果你的PWM频率设得适当并且你不是在极低的转速的话。

最后要说的是,电调的细节方面我不清楚,我只是以44楼提供的线索和我对PWM的理解做出上面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hf这帖子是我们这边一个屌b写的, 他自己做了一套24s的动力系统, 还送给了nick maxwell一套

进一步我认为提高电调的效率还可走另外的两条路。

一是提高系统电压,就像6S这样,先提高功率再降容使用。已40A为例,3S是444瓦,6S是888瓦。而在用的时候3S和6S输出的功率假设是一样,500瓦,一个是过载,一个还很轻松。

二是提高mos管的门极电压。这一点低端电调很难做到,因为它要做到宽电压 2S-6S,所以我估计门极电压是按6V或5V来定的。

网友L:
数据有时候太复杂,试一下就知道了
6S,3S,同时上空,做一样的动作,谁先没劲了,结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数据有时候太复杂,试一下就知道了
6S,3S,同时上空,做一样的动作,谁先没劲了,结果就出来了

我能完全明白你的想法。

但问题是你的这个方法只解决了那架机厉害,但解决不了为什么,是效率还是功率。

而计算根本就不需要去装两台机,也不需要飞的两个人技术一样,这一点上是省钱也省事。

当然,数据和理论会让人看得头大。

楼主:
正好一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完全明白你的想法。

但问题是你的这个方法只解决了那架机厉害,但解决不了为什么,是效率还是功率 ...

计算永远都是理论
看你也讲到绕线数什么的,但是,你考虑过温度对整个系统内阻的影响吗,电池放电曲线对整体的影响吗,这些不确定项太多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这样的讨论方式比较笼统,不够有说服力。效率和功率的差别这个要怎么说呢
效率高,那么滞空时间一定长,功率大那么提速,极速等这些性能指标一定突出。
可以通过多组实验对比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
至于说装机或者不装机的区别。很多区别不装机实验,又怎是纸和笔能表达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