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电机重新绕线4

楼主(2015-03-21):
各位给看看硬盘电机重新绕线后,不能旋转。抖动,原来的线圈是顺绕0.21的线32圈。现在改成0.15的线110圈,绕成后电机抖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详情见下面的图

楼主:
绕了好久

楼主:
我是根据原来线圈的绕法绕制的

网友A:
你电机怎么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机怎么拆开的?

翻过来两边垫两根木头中间转子部分悬空,拿个十字螺丝刀对准中间的轴中心,拿个榔头用力一敲就下来了,敲下来以后那个轴承很可能会很紧,紧到拧不动。到时候我再告诉你方法恢复

网友:
楼主绕了这么多圈,不知道会不会导致KV值过低,不过KV低的话试试提高电压,或者快速推油门看看
不然就是绕错了....或者线圈接错了,这个可能性很大,看绕线方式应该是12N8P的
现在的硬盘普遍用液态轴承,如果受到很强的振动后可能工作不正常,尤其是不能拆轴承,里面是磁封的,工作液是磁流体,拆开就报废了,我就卡死过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