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鸟有副翼头可以用三轴陀螺吗??

楼主(2015-03-21):
请问各位老鸟有副翼头可以用三轴陀螺吗??而且三轴陀螺的修正是和无副翼头的修正一样吗???

网友:
好像会非常稳

网友A:
好像操控很难受~

网友:
没问题,可以用!非常稳~~3D也没问题~~就是手感有点怪而已·~

网友:
手感必须怪…一个机械,一个电子,混一块能不怪吗!

网友:
没玩过这个

网友B:
当初我试过,不行,本身陀螺仪非常稳的,性能也很好,但是用有副翼的起飞几秒后就开始抖。
别人有试过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我试过,不行,本身陀螺仪非常稳的,性能也很好,但是用有副翼的起飞几秒后就开始抖。
别人有试过成功 ...

哦非常感谢

网友:
  以前试过 ! 手感有些怪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D%BA%E2&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