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龙飞翼,用的70涵道电机2849,2200kv,6s电池,一直低头

楼主(2015-03-21):
翔龙飞翼,用的70涵道电机2849,2200kv,6s电池,一直低头。
感觉重心也应当调到位了,但是一直低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低头,看图片很可能是电机角度有点往下了,就是吹风的方向有点向下。

网友:
调下推力线

网友A:
电机安装角度稍微朝上几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安装角度稍微朝上几度就好了

不是很懂,是把机头这边桐木条抬高点?还是后面的抬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是把机头这边桐木条抬高点?还是后面的抬高点

额,这么说吧,就是电机要向上面吹点风,或者你电机的安装角度还不够,要加大

如图,图中下面白色机机的推力线

网友(2022-02-05):
这机重心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