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XD电机推油满门只出现轻微转动,并且正反转动,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楼主(2015-03-21):
刚才在地上试机的时候我推油门,用的是XXD的2212电机,电调是中特威30A的电调。发现电机只能轻微的转动,推油门到顶也是,而且是一下正转一下反转的来回转,但是转动幅度很小,电机并且发出咔哒咔哒声,是怎么回事
这是电调还是电机的问题?,不敢飞了,昨晚上就发现了,我还以为是遥控电力不够了,今天全部满电测试都这样。现在换了个电机芯在测试,如果不对,再换电调!

更新问题: 换了电机芯(本来有2个一样的电机的,当初也是买了做备用,因为一次撞机把轴撞歪了,拧卡电机轴螺丝的时候,扳手断在里头,螺丝卡死了,只能把电机芯拉出来,这个电机没飞过几次。如图)后测试了1分多钟暂时没发现问题,出去飞了,但是发现动力有问题,前面1到2分钟正常,但是2分钟以后明显发现动力差了,爬升不起来,一转弯哪怕你的升舵拉到最大,飞机还是慢悠悠的往下飘,完全不松舵,赶紧迫降!试了3块电池都是一样,电池是3S2200毫安的花牌,下来测试电压都在3.8V以上,全部是迫降或者暴力降落的,3块电池飞的很不正常今天!发图看吧!是不是同型号的电机芯也不能乱换的?还是电调老化的原因,电调用了1个来月了。

网友A:
香蕉头  T插 全部重焊一遍     感觉虚焊了
那个有问题的电机芯  像是里边断线了

网友B:
同一型号的电机 完全可互换配件。用另一电机试一下电调,如正常那就是电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  T插 全部重焊一遍     感觉虚焊了
那个有问题的电机芯  像是里边断线了

谢朋友,检查了,是一个香蕉头断了导致接触不良,只是被热缩管套起来,看不到,接触到的时候就正常转动,接触不到就正反转,转不动。第二个问题我换了个电调就好了,换了好盈40A的电调,话说电调会老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型号的电机 完全可互换配件。用另一电机试一下电调,如正常那就是电机的问题了。

谢朋友,检查了,是一个香蕉头断了导致接触不良,只是被热缩管套起来,看不到,接触到的时候就正常转动,接触不到就正反转,转不动。第二个问题我换了个电调就好了,换了好盈40A的电调,话说电调会老化吗???

网友:
可能堵转发热,烧线圈了

网友A:
电调时间长了 肯定会老化   里面都是小元器件  我有个电调 放的时间长了  可能受潮  不知道就怎么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时间长了 肯定会老化   里面都是小元器件  我有个电调 放的时间长了  可能受潮  不知道就怎么不能用了
...

1个月就老化掉了啊?这么说来那个电调不能用了呢?以前也出现过一次,起飞后就发现没力气,完全爬升不起来。我以为是上的桨保护器有点问题没拉紧,回来改成子 dan头就又好了。估计也是电调出了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