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5-03-21):
F450机架,好盈天行者20A电调,新西达1400电机,QQ飞控,装上后加油门没离地就自旋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四个电机顺逆方向顺序有问题,或者是正反桨顺序装错,自旋的话先从这两个问题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四个电机顺逆方向顺序有问题,或者是正反桨顺序装错,自旋的话先从这两个问题排查~

桨是对的

网友A:
那四个电机的转向呢?你在调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你飞控的正向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四个电机的转向呢?你在调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你飞控的正向作参考~

按照qq飞控说明书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qq飞控说明书装的

那你再看看地面站的机架参数是不是选择的“X型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再看看地面站的机架参数是不是选择的“X型四轴”~

网友A:
额,我还是建议你把上面那些可能再排查一遍!哦对~还有一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不大),你仔细看看你的电调接电机的三根线接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还是建议你把上面那些可能再排查一遍!哦对~还有一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不大),你仔细看看你的电 ...

嗯嗯,谢谢亲,好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亲,好人啊

不客气的,我最近也是刚入坑,遇到一些问题自己慢慢排查掉了~有热情有耐心就好~\^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