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mi osd可以读,但是固件刷不进去怎么破?

楼主(2015-03-21):
   各位高手,我是雷家买的miniosd,昨天刷了您的2.2的中文固件,刚开始好好的,第二天就乱码了(可能我是我调整界面的时候操作失误),现在是可以读,但是写固件出现出错写不进去,求指导,怎么破?

楼主:
救救我 现在用不了,雷家也没回答 只能求助万能的论坛

网友:
用USB刷不了固件,买个USBASP重刷BOOTLOADER就行了

楼主:
有点难度

网友:
屏幕信息解读中……
解读失败
再次解读中……
解读失败
再次解读中……
解读失败
再次解读中……
解读失败
再次解读中……
解读失败
再次解读中……
解读失败

系统超载,将在5秒后关机

网友:
再來是自動毀滅

楼主:
雷家主板上没有6个引脚位,可能要寄给他们弄了

网友:
试试把单片机的复位脚引出来接个按钮到GND,看到刷写器刚开始闪灯的时候迅速按下按钮,然后马上放开试试

楼主:
osd外壳拆开,里面有一个复位键,各种按了还是无可奈何……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osd外壳拆开,里面有一个复位键,各种按了还是无可奈何……晕呀

这个没戏,除你焊功了得,在蕊片引线烧引导档,不然要回厂了

楼主:
今天已经寄回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