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手贱,斗牛犬被搞出问题了。有人能解决吗?

楼主(2015-03-21):
2.4G的功能板,我拆出来在电路正面反面全都覆盖了一层704防水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电源按钮前灯不闪烁了,除了模拟机关枪射击会闪亮外,其他时候都不亮,后面两个尾灯一直从头到尾都不亮。怎么办?

网友:
被你绝缘掉了?

楼主:
什么意思啊,我没看懂。。。
我就是把整块主板拿出来,全部封上了704防水胶,只留出排线的地方。704胶是绝缘的。

网友A:
真是手贱!原厂来没问题就好好玩,谁叫你去封胶?电路板根本无法散热……

网友B:
是透明的硅胶么?防水胶应该不会对主板产生影响,我四五个电调都做防水,而且有一个无风扇也运行正常!查查其他原因!是不是哪个焊点断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问题解决了。就是胶的问题,这种胶是乳白色的,而我估计这个2.4G的主板上有一个部分是接受信号的,我把那地方的胶水去掉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透明的硅胶么?防水胶应该不会对主板产生影响,我四五个电调都做防水,而且有一个无风扇也运行正常!查查 ...

是704放水胶,乳白色的,以前我也这样给电调做防水,所以这次大意了。好在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手贱!原厂来没问题就好好玩,谁叫你去封胶?电路板根本无法散热……

散热这问题开始没想到,只是想野跑的话怎么防水,呵呵。对了,您能PM一下tk22和声组的链接吗?我在别的帖子看过你的有关的回复,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704放水胶,乳白色的,以前我也这样给电调做防水,所以这次大意了。好在解决了。

什么情况?是插头部位绝缘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是插头部位绝缘了么?

不是,是底面那块指甲大小的板子不能封死,有个金属的元件,估计是感应器之类的,我没看型号,太小了,反正搞好了,也懒得拆来拆去。

网友:
做好要去潜水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散热这问题开始没想到,只是想野跑的话怎么防水,呵呵。对了,您能PM一下tk22和声组的链接吗?我在别的帖 ...

已经回复你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399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回复你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792498&p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