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0620配多大的伺服

楼主(2015-03-21):
刚入一CM0620,因下盘太重弃之。用4*4 3厚的304方管焊接架子,主轴动力希望用伺服,恳请各位高人说道说道!!!
多大合适
那些品牌的好!!!
先在此谢过!

网友A:
下盘不要弃,你以后要出的话,也好出点,要是出给我的话,我是一定会要原装底座的

网友:
自己焊接架子,转速上不去,强行上高速,正个车床都会抖动

网友:
这个车床之所以精密,就是底盘重。。。刚性、稳定性好,最好不要改。。。

网友(2019-03-17):
引用 网友A:
下盘不要弃,你以后要出的话,也好出点,要是出给我的话,我是一定会要原装底座的

还是原配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