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热怎么办?

楼主(2015-03-21):
花牌3896kv电机,铂金40a电调,花牌evo35c2200mah电池,悬停一块电下来电池很热啊,夏天怎么办?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说明电池内阻有些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电池内阻有些高了

什么意思,电池不行?还是电机功率大放电速度太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电池不行?还是电机功率大放电速度太快?

不玩直升机   不太清楚 直升机的功率大小

如果以前不会发热  现在发热明显   那几本就是电池老了   用好一点的充电器可以测出电池内阻

网友B:
之前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热吗?

电池不到10个起落,手里两个都热,一直都热

网友C:
飞多少分钟?不要时间太长,放电越深越热,容易鼓包,缩短寿命。一般要控制在3.7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多少分钟?不要时间太长,放电越深越热,容易鼓包,缩短寿命。一般要控制在3.7v以上

bb响设置的3.6今天设置3.7看看呢,是不是换成6s动力就不会热了?

网友:
温手 还是烫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bb响设置的3.6今天设置3.7看看呢,是不是换成6s动力就不会热了?

6S发热量稍微小些,用120045C的就行,电机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