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apm四轴,起飞就翻,大神帮我

楼主(2015-03-21):
已经折腾了3个礼拜,我的四轴还是灰不起来。。。
配置如下:
S500/apm3.2/天地飞9II/好盈铂金电调Platinum-30A-OPTO-PRO/郎宇Angel系列 A2212 KV980无刷电机马/3S 11.1V 5300MAH 30C电池
apm的配置已经按照泡泡大神的视频做累配置
具体如下:
1、油门校准是通过apm统一做了校准
2、罗盘按中鬼佬的方法校准
3、加速度是在机架上完成的
4、四个电机和桨的设置也是按13逆时针24顺时针,正反桨也绝对没问题,启动时下面都有风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只要一加油门四号舵机好像马力特别强,导致四轴直接炸鸡。
各路大神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

楼主:
JJ图片,是不是哪里没弄好?

网友:
会不会是APM 方向装反了  前后反了

网友:
飞控连电脑,看通道对不对,包括通道的顺序和正反,还有就是这4个电调 你校正油门行程没有

网友:
看著您發的JJ照片.飛控安裝的方向.電調輸入應該在機尾.輸出(接接收機)應該在機頭.貌似飛控安裝方向真的錯了.還是您再發一張飛控安裝的近照

楼主:
apm装的方向有影响吗?
我现在只求能平稳起飞!

楼主:
这个是龙爪手测试,明显有侧翻!

网友:
您飛控橫向裝不行的.接電調的這一邊是機尾.接接收機的是機頭.飛控外盒上有個前向標記注意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装的方向有影响吗?
我现在只求能平稳起飞!

飛控的安裝方向會有影響.如果是CC3D還可以透過地面站調整.APM貌似不行.您橫向裝當然會側翻

网友:
飞控安装应在飞机中轴线上,另外飞控要装在飞机正中心····

网友:
把飛控安裝在上板的中心位置.前向標記向機頭.重新校正一次加速度計.還有您的飛控是哪個版本.如果是用外置羅盤那老外的那個視屏就不合用

网友:
4、四个电机和桨的设置也是按13逆时针24顺时针,正反桨也绝对没问题,启动时下面都有风....这便错了1 2是逆时针,反桨 3 4 是顺时针,正桨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飞控的安装方向,飞控的外壳上有个箭头,指向飞机头部的方向,另外GPS上也有箭头指向前方,然后再校准。
龙抓手测试一个电机输出高,有可能飞控认为姿态不对而加大一个轴的动力输出,总之还是建议先严格按照官方要求的来
另外楼主的电机动力太弱了,问一下上5000电池总重多少?A2212一般适合1200g以内

网友:
apm重新刷一次固件,先刷非多轴的,再刷回来,初始设置的时候别加载已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控的安裝方向會有影響.如果是CC3D還可以透過地面站調整.APM貌似不行.您橫向裝當然會側翻

调整飞控的位置后可以起飞了,谢谢!
但是起飞以后会向后飞,这个事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是自穩起飛會向後飄.那就是加速度計校正沒達到真正的水平.校正時在機架或飛控上放上水平儀調整水平(腳架並不一定真水平)

如果是動杆前進時是向後飛.那就是遙控的部分要設成反向.在連接地面站遙控器設定時可以看到是不是應該要成反向

网友:
楼主你设置的是十字飞行模式,改成x模式就好了!

网友(2015-04-23):
nanze,能发几张S500+APM2.8的安装图吗?我的amp+防震板装不下啊,中心pcb板之间层高太矮了。发几张清晰的图片参考一下你是怎么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