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疆mini osd 上面那条4p线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5-03-21):
那条黄色的4p线 求那个白色端子的具体尺寸和插针间的距离。

楼主:
高手快来看看,帮帮忙哦~

网友A:
1.25间距端子壳可以用,就是夹端子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间距端子壳可以用,就是夹端子有点难度。

买了这么3种 应该会配吧。

楼主:
我现在最主要的是插头对 我就可以买来线盒卡头自己动手 这个我会,就是现在不知道那个头子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