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电机报警,死机。

楼主(2015-03-21):
450C自动死机,电机报警,不知是什么问题。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直升机是可以正常起飞的,但是不到1分钟电机转速下降,下地后电机报警,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看看电池是不是不行了

网友A:
电机报警?
看看电池是不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报警?
看看电池是不是不行了

电池是新的?

网友B:
电调过热自动保护。那货就那样,

网友:
电机轴承坏了,我的也试过空中电机很响掉转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过热自动保护。那货就那样,

那不是很容易  炸鸡

网友:
我也是用  45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