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5-03-21):
图片上换的飞越500的尾波箱,尾桨夹为富力的,蟹爪塑料臂在铜套滑至最左边时全部卡死,在飞行过程中绝对秒炸,问一下是不是飞越的尾横轴太长造成的呢?换亚拓原装的会不会出现这状况???

网友:
尾桨螺距太大了,减小陀螺仪尾行程极限值,夹角60度就足够了,打满舵尾滑套不见得要靠上尾波箱

网友:
就是啊!调调尾舵机形成就行了!不可能打到头的!当然除非你手法比较爆!能飞到机器的极限那就要换了!

网友:
调小尾舵机行程。

网友:
调小尾舵机行程

网友:
蟹爪太短了

网友:
尾中联往内移一点,到不卡死的位置就可以了~
同时还有留意另一边的(夹角)螺距够不够!!!

网友:
为啥一定要减小尾行程,尾行程不建议减小。
建议试试看L臂固定处加个垫圈,让L臂往下一点点,感觉应该是L臂太靠上卡住。我试过加一个垫圈后,不拆尾轴滑块也能顺利取出,很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