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 飞汽油机可以吗...

楼主(2015-03-21):
如题~~ 用这天7飞电动好多年 还没失控过...最近想玩玩汽油机,纠结用不用升级
遥控器
?特来求教前辈们 给小弟个意见....

网友A:
比早年72mFM控不强,那时候还没电机

网友B:
我也用天7飞汽油机。 OS ggt15发动机。

网友C:
飞20CC以下应该没问题,大机子还是升级一下吧,至少天9,配双天线的天9接收,
我看过阳澄湖有老模友用天9飞50CC的,而且天9控由于发射机功率超标,
所以可控距离也要比进口的远。好事坏事,见仁见智。

网友D:
天九射频灯自动熄灭过导致炸机 天七目前没事,已换控

网友E:
还是没出过事 小甲醇失控都能撞死人,汽油机还是用好点的控吧 天地飞6 72频的最早出的用的还行 天九用过三个 明显有延时 飞过直机就会体会到 最近一个天九 副翼经常是打死舵。失灵 好好的六轴高速横飞炸鸡 。检查了半天才发现是控的问题 没办法所有人统一14sg 7008 标配飞50cc 失控炸鸡 发动机都能扔出去20多米

网友F:
就怕时空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