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定速详解

楼主(2015-03-21):
I. VBAR定速 VS 电调定速

电调定速是尽量维持同一转速,比如定速2000转,好的电调(比如K牌 Y牌)基本可以定在1950-2050之间,无论螺距如何变化,鸡鸡动作如何变化。较好的电调(如P牌)基本就是1850-2100之间。不过除顶级电调,基本会有些小问题,比如不容易观察的电保护。电调定速好处是手感比较一致,电调会一定程度保护自已和电池,如稳流限流过热保护。所以做航线普通3D比较好。
VBAR 定速不是维持同一转速,比如定2000, 这个是悬停稳定时的转速,VBAR与电调不同,它可以知道螺距变化,与十字盘方向变化,所以,螺距变化或十字盘方向变化,vbar会加速来抵消大桨动力消耗,如螺距从0变到+12,转速可以一下跳到2400转,但这个转速不会保持很长时间,只是补充一下。保转速度,补充力度,保持时间长度都可以在参数里调的。按各人喜欢调了。所以VBAR定速比较适合3D和暴力3D。 电调定速与VBAR定速做钟摆分别比较时明的,电调定速除非手法很好,不然会有接续不上的感觉,VBAR 的话会感觉动力澎湃。但VBAR 不知道电调电池负荷 (如 温度与电流大小)。加速时电流变化会很突然,比如从80A变到150A只是0.1S,而电调定速不会一下子做大电流变化。VBAR定速属于死拉,电池损耗得很厉害,对电池要求会很高,C数要大,质量要好。要不电池很快坏。

II. 下面介召一下定速设置方法

mini Vbar 接线
(只可以用单线接收,如: JR X-Bus, Futaba S-Bus 但S-Bus2不暂时不行)

RX C 接接收机
RXB 接电调油门线
RXA 负极接PRM定速信号线

standard Vbar 接线

可以按任意方式与接收机相连
servo  接电调油门输出 (右上)
sensor II 接RPM定速信号线

III. 电调设置
电调打开外步定速,打开RPM输出,具体电调会有不同,请查看电调说明书

软件设置

1. VBAR油门行程设定

这一页,单线接收确保 “电调/油门“行程是0-100. 如果是传统接收侧是 “辅助/陀螺增益/通道切换“行程0-100

2. 打开VBAR定速

定速页一

选择电机定速
选好对应的油门通道,和油门输出接口

定速页二
这里主要设置 gear settings 里面三项
第一项是要求的最大转速,这个算法有人按4.2V一节电算,但我建议用3.7V一节电算靠普,原则是够用时,保守更稳定。
最大转速=3.7 *电池节数 *电机KV值 * 电机效率 * 主齿数 / 大齿数
如: HK4035 500KV 12S 12T/106T 虫子电机效率算0.9 鸭子算0.85
         最大转速=3.7 * 12 * 500 *0.9 *12 / 106 = 2261
         我们可以设2200
第二项是齿比, 第三项是传感器过滤。这两项要一起设对,VB才可以算对转速。主要是看用什么定速传感器。
一般来说,电调内部有RPM输出的,比如凤凰 好盈V3 虫子OPTO YGE这类是磁极传感器,第三项设成电机极对数。第二项设成 大齿数/主齿数。
如果传感器在大齿上,测定的是大桨转数,第二第三项都设成1.

好了。一般的电调设置到此为止。

3. 上电定转速

!!!卸掉大小桨!!!
回到主页

随便设一个油门直线 (大于50%),会看到‘要求‘下面有个转速。一般我卸掉大小桨接上电机, ‘电流‘下面的是实际转速。
VBAR 大于50油门时开定速。 50%以下走控上的曲线。
转速这样算。 转速=最大转带 * (油门 -50)/50
如: 2200 *(91-50) / 50 = 1804 即最高转速设2200,油门91大概1800转
这时如果我们设油门91一条直线,上下推动螺距,‘启动定速‘灯一直常亮绿色,这样VBAR 定速就算正常工作了。

4. 奇难设定

有些电调油门行程要特别设置的,如:P牌
要在这里设

选‘On'然后调到 -40 到+40, 控上油门最大,接上电调电源,按P牌油门设定,在上图软件中调大油门,直到电调最大油门设定音。同样办法设最小油门。最后选‘Off‘ 关闭油门调速,设回VBAR定速。

还有就是天蝎星原厂定速线工作电压为3-5V,接mini-vbar要降压,这个之前有模友说过了,需要的翻翻贴。

5. 一般人会漏掉的步骤

一般来说经过第一步设定之后,控上油门行程会与VBAR 同步,这个时候,要重新设定电调的油门行程。
漏掉这步,一般会出现VBAR 定速不稳定,或突然停转的问题,在虫子电调上这步很重要,之前有人说,虫子电调难设,多数是没做这步。

6. 飞行参数设定

这项就是飞行中补转力度 速度 时间长度,顶到30楼给个详解。。。。

songDiJieMei, 祝爽飞。。

感谢大家支持,没想到一周时间, 快顶到70楼了。
(2015.03.27更新)

下面是VBAR定速飞行参数设置详解。

与定速直接相关的飞行参数总共是5个。

- Governor gain
- Runup Speed
- Collective add
- Cyclic add
- Collective dynamic

这个是 Governor gain, 就是定速感度。太低了转速会不稳定,太高了会抽,一般我是加大到尾部开始抽,再降低一般。
电机默认是30,一般40-60效果比较好。

这里按顺序是

- Runup Speed     这个是启动速度和加速速度,电机默认是3, 从静止加速到指定速转大概11秒,11秒算是缓启动了。有效数值是2-6,数值越大加速越快,反之数值少加速慢。

- Collective add     这个是vbar对大螺距的补尝,调节方法是机子全力爬升,以不掉转,不超转为目标。如果掉转了,将数值以5为单位调高,如果超转了,以5个单位调低。

- Cyclic add              这个是对十字盘方向补尝,调节方法是做各种翻滚,综合说来转速稳为目标,这个参数不太敏感,要以10为单位调节,掉转调高,超转调低。

- Collective dynamic   这个是螺距动态补尝,即螺距快速变化时做的动力补尝。如从0螺距瞬间变到+13螺距做的补尝。调节方法是做好之前设置后,机子做钟摆动作,适会你为目标,数值大暴力,数值少没力。自已喜欢。。

VBAR设置软件主页,有三列,第一列是主旋翼风格,基本就是机子的飞行风格;第二列是尾部,不甩尾,不金鱼就要机械调好,参数调好。前两列设置方法之前有大大说过了,这里就不重复了,有需要的魔友翻翻贴。今天说的是第三列,定速飞行参数设置,希望对大家有用。。。

最后,祝爽飞。。。

网友:
学习,这个定速贴太  明白了。顶

网友A:
多谢分享!楼主是用天蝎星电调配原厂转速回馈线吗?觉得定速比凤凰好吗?

网友A:
楼主提到要做电调油门行程设定,指的应该是vbar输出给电调的油门信号吧,但是怎么控制vbar输出油门最大最小信号做行程设定呢?

网友:
顶,楼主说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参考一下,有启发!

网友B:
请问mini k8华科尔控和接收咋调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mini k8华科尔控和接收咋调定速?

华科尔不是单线接收,mini vbar接口不够,用不了vb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楼主是用天蝎星电调配原厂转速回馈线吗?觉得定速比凤凰好吗?

对,动力猛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到要做电调油门行程设定,指的应该是vbar输出给电调的油门信号吧,但是怎么控制vbar输出油门最大最小 ...

发贴时不知为何图没了。可能大家阅读有点困难。
这里选On,控上油门0-100就可以调vbar实际油门输出。设好了,记得选回Off。这样输出的才是vbar定速曲线。

网友:
不错,Mark了。以后搞个带定速的K8来试试。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华科尔不是单线接收,mini vbar接口不够,用不了vb定速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要买JR或FUATBA的遥控和接收?那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调定速是被动定速,Vbar定速是主动定速呢?
V型曲线设置就是一种简单的主动定速方法,过深的V字曲线形态对某种爱着火的电调往往是致命的。Vbar定速对电池是一种考验,不知道这种电调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要买JR或FUATBA的遥控和接收?那成本也太高了

可以用电调内部定速。
如果传统接收,只能用大v。
小v定速只能s-bus 或 x-bus这类单线接收。卫星就不要了。失控到我都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调定速是被动定速,Vbar定速是主动定速呢?
V型曲线设置就是一种简单的主动定速方法, ...

有道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电调内部定速。
如果传统接收,只能用大v。
小v定速只能s-bus 或 x-bus这类单线接收。卫星就不要了 ...

估计还真有人刷devision固件,用卫星接vbar定速。这样要多危险有多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mini k8华科尔控和接收咋调定速?

黄金k8应该做不了定速,本人已试过,黄金k8测不出定速传感器转速的,换上gv8000立马有反应了,其它版本的k8没试过就不清楚。

网友:
好帖子,我原来也设置过,现在都忘了我当时怎么搞的了

网友:
为何看不到图??
大家能看到吗?

网友D:
vbar定速里的熄火怠速非常好用, 练熄火降落的神器

网友:
同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动力猛的一塌糊涂

vbar已按楼主教程设置好了,先谢谢楼主。本人停留在正飞航线,不过下午飞了几电感觉比没有定速前好了不少,掉高少了大动作的时电机声音,负载感觉也少了!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了图

网友:
保留!好帖!太实用啦!

网友E:
请问有人用过大K8吗?我用的是天地飞的接收机,只能传统接线,手上还有个好盈120HV,如果能行的话我就买个大K8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vbar定速里的熄火怠速非常好用, 练熄火降落的神器

能不能来介绍下使用方法,V8定速一直在用,只是不知道两个勾的实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人用过大K8吗?我用的是天地飞的接收机,只能传统接线,手上还有个好盈120HV,如果能行的话我就买个 ...

大K8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来介绍下使用方法,V8定速一直在用,只是不知道两个勾的实用的方法

都勾上,然后设定一个转速档位42%. 直接开这个档位是不会启动的,飞行几十秒之后拨到这个档位就是熄火怠速了,每分钟四百转左右,改出轻松多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东西,顶一下

网友:
我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之所以会出现电池不给力不是V8定速本身的原因,最终还是调试数据的关系。。导致的。。。那几个定速参数的真正含义理解了,就好调试了。。。

网友:
留个记号 以后可能用的上

网友:
图挂了吗

网友:
dsmx  sbus行不行?

楼主:
应该可以。

楼主:
对,补上图了。

网友G:
虫子电调用定速线连vbar定速,说明书明确写明了不需要做油门行程矫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虫子电调用定速线连vbar定速,说明书明确写明了不需要做油门行程矫正的。

好使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使吗?

实话一般。虫子电调用vbar定速。vbar的动态螺距必须关闭。所以毫无主动定速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话一般。虫子电调用vbar定速。vbar的动态螺距必须关闭。所以毫无主动定速可言

必须? 开了会如何? 我觉得虫子电调就一港货,说明书除了基本设置,其它的没什么参照性。其实,油门信号也是标准舵机信号,只要调出来稳定效果好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来说经过第一步设定之后,控上油门行程会与VBAR 同步,这个时候,要重新设定电调的油门行程。
漏掉这步,一般会出现VBAR 定速不稳定,或突然停转的问题,在虫子电调上这步很重要,之前有人说,虫子电调难设,多数是没做这步。”这句话比如在设定VBAR定速前就校准了油门行程(SBUS 或者卫星通讯模式它和VBAR的油门是同步的。)也就是说最后调试完。可不可以不用在设定油门行程了?因为SBUS和卫星的油门都是VBAR的RXB输出的所以设定VBAR定速之前也是同样的信号输出。。。有些疑问虚心请教。。。

网友H:
对了还有,大V得电调带BEC的是不能插到SERVO口的。要插在前边的COLLE/ES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了还有,大V得电调带BEC的是不能插到SERVO口的。要插在前边的COLLE/ESC口。

对,带电的可用左边的接口,如:servo4

网友G:
引用 楼主:
必须? 开了会如何? 我觉得虫子电调就一港货,说明书除了基本设置,其它的没什么参照性。其实,油门信号也 ...

我是开过。然后空中无动力。直接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开过。然后空中无动力。直接返厂

我没调好时也有停转,但现在很正常,之前跟凤凰对比过,比凤凰好。凤凰比较好调,有些部骤没调好也不影响。虫子优点是可上14s。当yge160hvk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没调好时也有停转,但现在很正常,之前跟凤凰对比过,比凤凰好。凤凰比较好调,有些部骤没调好也不影响 ...

请问你现在vbar里面详细设置如何。才能让蝎子不会空中dang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现在vbar里面详细设置如何。才能让蝎子不会空中dang机

按mikado管网推荐虫子的参数,在定速2页面,初始化电调,重置油门。

楼主:
谢谢关注,已加到主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必须收藏!!!谢谢楼主!!

中山兄客气,补充了定速飞行参数设置在1楼,说错说漏的还望海涵。

网友:
好帖,收藏以後備用。頂樓主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对于新手来说,学习技术贴是必不可少的,感谢你们为新手做出的贡献!

网友:
纯技术贴!!!新手帮顶

网友J:
好貼要頂, 我是用單線 Hott , 不知成不成, 但也跟樓主的方法先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貼要頂, 我是用單線 Hott , 不知成不成, 但也跟樓主的方法先試一下.

单线是可以的,电调线插入RXB,信号线插入RXA就行(mini),记住,信号线一定要插入到RXA的负极!!!

网友(2015-05-03):
楼主 整个设置完成后 好盈V3电调需要做这一步吗“5. 一般人会漏掉的步骤

一般来说经过第一步设定之后,控上油门行程会与VBAR 同步,这个时候,要重新设定电调的油门行程。
漏掉这步,一般会出现VBAR 定速不稳定,或突然停转的问题,在虫子电调上这步很重要,之前有人说,虫子电调难设,多数是没做这步”

网友(2015-08-15):
传感器配置里填极数,还是极数的一半?

网友K:
启动定速的指示灯下面,第五个灯。斜向限,是什么意思?

网友L:
为什么我的黄k8 进不去定速那个里面

网友M(2015-11-08):
收藏~~寒假开始研究定速~~
不知道450有副翼上定速啥感觉~~

网友H(2016-01-26):
定速第二项全力爬升是怎么做,油门推倒最高吗?全力爬升

网友N:
可以同时和电调定速一起用吗?如果用没有电调定速信号线是不是不能用v8定速了?定速信号线目前就见过yge的电调有。

网友O:
写的太明白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