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如何引出多余通道给 云台手用?

楼主(2015-03-21):
futaba 14sg 如何引出多余通道给 云台手用?

网友:
接收机用sbus2模式,调为模式4,这样就有12个通道了。sbus为1-8通道,接收上的1-4接口为9-12通道

网友A:
接楼上,云台手再通过教练线控制云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楼上,云台手再通过教练线控制云台。

还得一个服他吧当教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得一个服他吧当教练吗

14SG就是教练控,控制飞机,再找一台能连上14SG教练口的遥控器给云台手控制云台,或者接个头追都能控制云台,但是想切换模式的话还是接遥控器。

楼主:
各位大大们 理解错误,控制云台模式需要一个3段开关,航向,俯仰。 从futaba上引线出来 3个通道 然后自制一个云台控, 航向,俯仰用摇杆控制  模式用一个三段开关。 这样可行不?

网友:
用D BUS总线连接,接收机1至8插槽分别对应9至14通道即可给云台手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们 理解错误,控制云台模式需要一个3段开关,航向,俯仰。 从futaba上引线出来 3个通道 然后自制一 ...

你这样拆开遥控器引出线控制当然可以,不过首先你要会接线,然后你要舍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