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质穿越机架昆塔280配合minix飞控装机(28日更新视频)

楼主(2015-03-22):
之前看到有人将minix用在了穿越机架上,我的minix飞控已经拿到也有段时间了,正好也用来配合到手的昆塔280木质机架试试。照片都是手机拍的,效果不好请谅解。基本配置如下:
minix飞控(含GPS、OSD)
银燕2204电机
银燕12A电调
700线摄像头
600mw图传

机架除了机臂和脚架需要502来粘接,其他零件用尼龙连接柱紧固。

木质机架重量轻,且便宜,比较适合本屌丝用来折腾。先空机试组一下看看效果,貌似上板第一个字母有错,应该是KONTA 而不是TONTA.

接下来开始正式装配,粘接四个机臂,装上电机、电调,电调正好可以装进机臂里。

组装机身,先布置四个机臂,因为银燕电机分正反牙,事先确定电机正反转对应的位置

minix飞控是动力电直接供电,所以需要将电调电源输出线取出,只保留信号线和地线

为了折腾方便,用了这种2mm香蕉头集线器

minix登场了

minix飞控和 飞控减震板

飞控临时用扎带绑上,走线确定后再用双面胶粘到减震板上

拧上尼龙螺丝和尼龙连接柱

测试一下图传效果

装上上盖板,粘上脚架,整体测试一下

大功告成

上一个这个机架试飞的视频,minix的GPS模式,脱控以后拿手机拍的,拍得有些不稳。
另外那个集线器是和这个机架在一个TB店。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TE3MzM2Mjg4==.html

网友:
楼主那个香蕉头集线哪里买的?

网友:
这还敢穿越吗,反正轻木固定翼炸了一般都是当场火化

网友:
这个集线器不错。楼主哪里买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玩玩慢速悠闲的穿越应该可以,期待视频!

网友:
楼主,2MM集线器给个关键词吧。

网友:
炸了即可扔掉

楼主:
更新了一个视频
那个集线器是和这个机架在一个TB店

网友(2015-06-05):
那个香蕉头集线器在哪儿买的,求关键词

网友:
不错,这个航拍很迷你。

网友:
这个飞控支持失控返航不哇

网友:
人家都说了机架和集线器在一个店买的,机架品牌叫昆塔。

网友:
麻烦楼主告知minix上的具体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