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F450四轴炸机,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5-03-21):
最近组装F450一架,只飞过几次都不太成功,今天炸机了,定高模式飞了三米高,突然就翻了,掉地上损失一对桨,电机的轴好像也弯了!
配置:
450机架,xxd30A电调,xxd 2212/kv1000电机,apm2.8飞控
遥控器,加速度计,陀螺仪校准正常,可以正常解锁
存在问题:
1.不知道是不是电调的问题,解锁后电机不能怠速,参数调150也不行,但是接另外的一个朗宇的电调怠速正常
电调刷了BLHeli固件怠速也不行。
2.炸机的时候感觉好像突然一个电机不转了,太快了也没太看清,应该是电机堵转了吧,不清楚堵转是电调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如果是xxd电调的问题,那么刷BLHeli固件能不能解决?(xxd电调原厂的固件谁有麻烦分享一下,备用刷回去)
3.不知道跟apm2.8飞控有关系,pid参数不会调,都是默认参数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炸机的原因,新手身边没人带,只能求助于论坛了,手机打字也不容易,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先用BB响看看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BB响看看电池电压

电压是正常的,飞的时候就带着BB响了

网友B:
和樓主同病相憐!我也炸了n次,最後我看清了,一個電機停轉,地面上測試,用手撥弄下那個電機的線就回停轉,發現焊接的地方,因為反復拔插斷了。後來焊接好了,確定了沒虛焊飛了一陣,再做地面檢查,發現又停轉了,只要撥弄下線又停轉,檢查沒有虛焊,搞不懂了,換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樓主同病相憐!我也炸了n次,最後我看清了,一個電機停轉,地面上測試,用手撥弄下那個電機的線就回停轉 ...

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是电调性能不好,造成电机堵转,我暂时判断是这样的,正在研究把xxd的电调刷固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是电调性能不好,造成电机堵转,我暂时判断是这样的,正在研究把xxd的电调刷固件试 ...

Xxd固件是好淫的,应该没太大问题吧

网友:
堵转不会只有一个堵,单一个堵转多是虚焊或电机问题,把堵转电机电调与其他的互换试试,留心电机固定镙丝不可过长,会损坏电机线圈,也可能是堵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