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振摆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5-03-22):
目前不装浆能转,但是油门乱,下面最大,最下面就突然停了,搞不懂,最烦心的是装上浆后一卡一卡的,用手帮助一下就转了,只要不停速度可调,停下来再启动,又是一卡一卡的,要手动帮着转一把……还有手放到浆后面感觉有风是不是方向就是对了?请老手解答,感谢!

网友:
控的反向开关看一看,没遇到过你这样情况。

网友A:
马达坏了吧,淘一个舵机测试仪,15块吧,不用遥控器,还卡顿就是马达坏了,也有可能电调的问题,没办法确定,毕竟是它两一起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坏了吧,淘一个舵机测试仪,15块吧,不用遥控器,还卡顿就是马达坏了,也有可能电调的问题,没办法确定 ...

这两天潜水很久,感觉是不是香蕉头虚焊的原因,很多人都这样说

楼主:
搞定了,换了一个电调。总结,出现振动一般就是缺相的问题,我的问题是电调烧过,估计三根线有一根电压没有那么多,具体多少没测,也不懂,导致了缺相问题,往这个思路走,目前的水平就只有换电调,然后问题解决,新手别忘了设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