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CC3D接上非凡433 PPM接口

楼主(2015-03-22):
手里多一个433接收机,试下接CC3D,网上竟然找不到CC3D接PPM的帖子,艰难找到一个还说不能用
研究了下,主控接口PPM模式,遥控没反应,试下混合端口竟然有PPM选项,果断能工作,接下来从新校正遥控,一切正常了,穿越起来也不怕失控了
关于解锁,通道多的控最后设置个独 ·立的来解锁,方便

接线脚

楼主:
亲测可以用的

网友A:
请叫一下我的天地飞9S的接收机能设PP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叫一下我的天地飞9S的接收机能设PPM吗

应该大致相同,用辅助端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大致相同,用辅助端口

辅助端口四条线的哪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端口四条线的哪根呢

黄色接ppm 红色正极,黑色地线,绿色没用可以不接

网友B:
lz,你的433接收机会抖舵么?你是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的433接收机会抖舵么?你是咋解决的?

只接上了,还没时间试飞,抖坨未知
接apm的话没这个情况

网友:
期待试飞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