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用D10设置失控保护 软件中正常 但失控保护时油门不在50%

楼主(2015-03-22):
我用devo10控 按照教程已经设置好了失控保护(软件里测试:关控后滑块到“失控保护”) 但发现一个问题 进入失控保护后 油门的滑块没有在中心位置 也就25-30%的样子 可我的四轴要56%油门起飞53%油门悬停 失控保护状态下油门只有不到30% 会不会直接掉下来呀? 顺便再问一句 软件看失控保护设置好了 真机测试就关控测试? 测试前需要注意什么吗?不会首飞就奔月了吧……

网友A:
失控保护状态下飞控会忽略其它通道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状态下飞控会忽略其它通道的数据

关控后油门是不是应该必须在50%呢?失控保护下油门通道也是忽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控后油门是不是应该必须在50%呢?失控保护下油门通道也是忽略的?

说明里有写吧,我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
留脚关注!同用D10和LITE!

楼主:
测试了一下 返航成功 降落地点误差1米不到
仔细看了下说明书 大致意思是油门不低于1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