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OSD数据不更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22):
正常通电有数据更新,起飞低油门还会更新,一飞起来数据就卡死了,是什么原因呢 我用的APM2.8飞控,BEC**稳压供电的,osd接的是I2C 口,难度是这个I2C供电有问题?

网友A:
同样问题,,,,,我也是经常这样,飞控是pixhaw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我也是经常这样,飞控是pixhawk

解决办法就是把正极红线拔出,接到5v稳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