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开机总显示POWER MODE,怎么才能消除?

楼主(2015-03-22):
很烦人,每次开机都要设定,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网友A:
将所有拨杆处于关闭状态,就不会显示这种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所有拨杆处于关闭状态,就不会显示这种界面了

乱说吧。哈哈。

网友:
后盖打开,吹风筒离大约80cm到小风热风一小时即可!

网友:
这个好像是要对频,如果 不对一次是连不到接收机的

网友:
我感觉是4楼说的原因。我的也是,放太阳下面一会就好了。在家头放久了就又会出现。

网友:
好神奇的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所有拨杆处于关闭状态,就不会显示这种界面了

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为什么居然有人质疑?十分不解!自己不懂还质疑别人,挺可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为什么居然有人质疑?十分不解!自己不懂还质疑别人,挺可悲的!

以确定所以开关处于关闭状态,而且不关闭开控就会“嘀嘀嘀”报警,我这个额不报警,开控直接跳这个POWER MODE

网友C:
典型的质量问题,并非把摇杆位置关掉就能解决。。。。。。14SG质量没有8FG稳定这是不用怀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质量问题,并非把摇杆位置关掉就能解决。。。。。。14SG质量没有8FG稳定这是不用怀疑的。

你们都没说对,我查了说明书,要测距

网友:
开机时按住RTN会进入测距模式. LZ这情况应该就是触控板或主板受潮造成误判.
4楼的方法是有用的. 但应该不用吹一小时这么久.

网友:
跟就楼上兄弟的说法 看来是你的控按键自动按下了 看看是不是 按键有问题

网友:
返场吧,按键坏了。

网友D:
就是 潮湿引起的 什么对频,这个模式 测距不假, 触摸地方 拆开 用纸巾擦好后 以后保存放干燥剂 从来就没出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 潮湿引起的 什么对频,这个模式 测距不假, 触摸地方 拆开 用纸巾擦好后 以后保存放干燥剂 从来就没出 ...

谢谢,

网友:
妈蛋 14SG问题真多

网友:
用风筒吹是正解,昨天拆开风了五分钟就好了,可是今天又犯病了,可能真要吹一个小时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