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完美修复180cfx舵机扫齿,修复后爽飞

楼主(2015-03-22):
修復後爽飛。。。。

=================================================
扫齿是很平常的事。因为这么暴力的小机。用的是数码舵机小胶齿。也不是一炸就扫。也是炸了两三次才扫。开头有想过升级金属齿的。但是一看金属齿套装里就是缺少了舵机电机驱动齿,意思就是也只能用回原来的驱动胶齿。所以这么贵的一套金属齿想不扫齿也是空想的,一扫就扫驱动齿了。后来有想过直接换舵机。但是搜一下也是天价。一个要140。拆机的也要80多。我也还是下手了一个全新拆机的。但是不甘于扔了原来这个。后来的经过就是长而又长的。。。就不打了,直接上图,完美修复180cfx舵机扫齿。

180cfx将会更多便宜的配件。因为地平线太坑了。如果国人再让他坑就白痴了。地平线设计一台好机出来。他值一千多块是正常。但是又想在配件上坑我们的用户钱那就可耻了。国人自强就生产副厂件吧。但是质量不要太山寨就好。

网友A:
你买的这个齿轮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这个齿轮多少钱?

几块钱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块钱的事。

这个输出齿的型号是什么?我的180也经常炸和扫齿,原装吃不消!麻烦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B:
用 serov save。 再也不会扫齿

去helifreak 上或者rcgroup上搜下就知道
lynx有直接的产品,比较方便
或者参考150的mod

网友C:
我所有的舵机都是自己换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所有的舵机都是自己换齿。

嗯嗯,是的。

网友D:
此机太贼了,,只有土豪玩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机太贼了,,只有土豪玩得起

飞得很穩。调下機就行。不调好,新手秒炸的機會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serov save。 再也不会扫齿

去helifreak 上或者rcgroup上搜下就知道

謝謝你先。掃齒是因為在陽台飞,那天飞一下午,不小心k到垃圾桶了。齒輪不值什麼錢換套很快。我知道有防掃齒舵臂。下次再試試。

网友:
好骚的键盘

楼主:
買一送一的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買一送一的膜。

我感觉小鸡还是直线舵机好,百炸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小鸡还是直线舵机好,百炸不坏

小雞大雞炸機都會有掃齒的可能。直線舵機不同結構。手感不同。所以無比較性。

网友:
这齿轮哪买的 偷摸来个链接什么的 收藏一下 将来也想搞一个180   120D02S和180很像 看02s要便宜很多  但是可但是但可是180看上去更诱人。。穷人总是纠结这个 有钱人就不同了 没纠结 都买过来就好了。。

网友:
换齿简单的。

楼主:
換齒過程不是重點。是配件代用與原裝一樣使用才是重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齒過程不是重點。是配件代用與原裝一樣使用才是重點。

我换过舵机马达修复锁尾舵机,和你一样,难度在于找到这个可用的配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雞大雞炸機都會有掃齒的可能。直線舵機不同結構。手感不同。所以無比較性。

你需要180配件不。我有升级件也有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需要180配件不。我有升级件也有整机,

暫時不需要。早幾天進了一批

网友:
楼主 不知可否分享 180的原厂舵机齿轮 搜索关键字 或者 链接?

网友G(2015-05-03):
求教180怎么调机?打算入一个玩,450暂时放着吃灰!DX9的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求教180怎么调机?打算入一个玩,450暂时放着吃灰!DX9的控

论坛里有个调机帖子的。基本上就是调两项,一是十字盘调平和大桨平,二是调低敏捷度,不容易炸鸡。其他几项没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教180怎么调机?打算入一个玩,450暂时放着吃灰!DX9的控

如果是dx9。可以进入调机模式。然后调好十字盘。然后调低点锁尾。出厂锁尾有点过。然后就是按自己的手感调了。副翼手感和螺距,油门曲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论坛里有个调机帖子的。基本上就是调两项,一是十字盘调平和大桨平,二是调低敏捷度,不容易炸鸡。其他几 ...

谢谢 我找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dx9。可以进入调机模式。然后调好十字盘。然后调低点锁尾。出厂锁尾有点过。然后就是按自己的手感 ...

嗯 谢谢,话说SP的控怎么样?有点纠结DX9和futaba的14SG 两个相差50美金

网友G:
美国用SP的比较多,
如果用14SG玩180需要加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美国用SP的比较多,
如果用14SG玩180需要加高频头?

需要。如果重点是玩180那就过dx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需要。如果重点是玩180那就过dx的。

180只是想玩个过度,重点应该在450上,不过Dx9应该能满足全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80只是想玩个过度,重点应该在450上,不过Dx9应该能满足全部了。

只玩直升機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玩直升機夠了。

谢谢,我也只喜欢玩电直,固定翼不喜欢。所以根据你的解答DX9足够我用了

网友(2015-07-26):
能给个齿轮的链接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几块钱的事。

就是换02S的舵机齿轮对吧?

网友(2015-12-10):
引用 网友I:
就是换02S的舵机齿轮对吧?

保证是

网友J:
切舵机臂就可以了,参考minicp的改法
传动轴一端把固定轴和塑料末端的那个小钢轴换成铜丝,炸鸡不扫驱动齿也不坏轴,我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切舵机臂就可以了,参考minicp的改法
传动轴一端把固定轴和塑料末端的那个小钢轴换成铜丝,炸鸡不扫驱动齿 ...

感謝您提醒。太感謝了。
還有你指的切舵機臂是指什麼?是防掃舵機齒嗎?這個不太明白是怎樣。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醒。太感謝了。
還有你指的切舵機臂是指什麼?是防掃舵機齒嗎?這個不太明白是怎樣。

对的,就是楼上某人提到的servo saver mod, 切了就不扫齿,老外都这么改
很简单,用美工刀在舵机臂环离臂远的那一侧切一个口子就行,拧螺丝进去的时候要拧到那个缝咧开再退出来一圈。拧的太松的话舵机臂太紧也不起作用
别买Lynx的那个舵机臂,加上橡胶圈就太紧了,还是会扫齿
以上都是道听途说
我买的二手带金属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的,就是楼上某人提到的servo saver mod, 切了就不扫齿,老外都这么改
很简单,用美工刀在舵机臂环离 ...

好的。我試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