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测试过不同品牌的接收机兼容问题?

楼主(2015-03-22):
自己没有这个条件,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信息。
目前知道的是精灵一代(SR6发射机,单天线ppm接收机)与天地飞系列2.4G产品可以随意配对。精灵2代(DJ6发射机和DT7发射机,双天线sbus接收机)与天地飞系列不兼容,好像与Futaba兼容。

不知道其他品牌的兼容性怎样?

网友A:
要兼容首先信号制式要相同,不同信号调制方式的发射和接收机是不能兼容的,就好像你的56KB MODEN虽然也可以插入电话线,但并不能使用ADSL宽带连接一样,同制式信号的基本能兼容,可能部分厂家会在自家产品中添加一些自定义的协议或功能。或者部分功能需要额外的通道。这才造成不兼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兼容首先信号制式要相同,不同信号调制方式的发射和接收机是不能兼容的,就好像你的56KB MODEN虽然也可以 ...

我知道啊,但是我想知道哪些产品可以互相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但是我想知道哪些产品可以互相兼容

具体的型号我也不知道,我也是新人一枚。可以上网查资料,一般可以在某宝查你想要的型号,看信号制式。相同的,一般就有兼容的可能,还有就是等后面的老魔提供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型号我也不知道,我也是新人一枚。可以上网查资料,一般可以在某宝查你想要的型号,看信号制式。相 ...

像天地飞之类的,没说是什么信号制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天地飞之类的,没说是什么信号制式啊……

多搜几家店就会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多搜几家店就会有的

这是刚随便在某宝搜的天7的,你看到上面写的制式,也就是说天7的信号是PCMS,这个是个人意见,不知是否正确,希望高手解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刚随便在某宝搜的天7的,你看到上面写的制式,也就是说天7的信号是PCMS,这个是个人意见,不知是否正 ...

pcms是他们自己开发的,但是天7及以下应该是ppm,但是不是传统的72M的ppm,2.4G的ppm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ms是他们自己开发的,但是天7及以下应该是ppm,但是不是传统的72M的ppm,2.4G的ppm还是不一样的

所谓的调制方式,是指数据的编码方式。72M和2.4G只是信号载体,不同载体之间没有可比性。也不存在兼容性。兼容的前提是必须使用同样的信号载体。现在主流的是2.4G,在同样的信号载体下,使用同样的数据调制解调方式的,才可能兼容。有些厂家喜欢把些通用的技术改个名字就说成是独家研发的,只能是拿到实物测试过才知道了。还有些是相同制式不同规格,但可向下兼容(只有良心厂才做)的。也许坛子里大神可以组织一个测试?

网友:
2.4兆的只有DSM2兼容性最好!其他的厂家间基本上不兼容,连FUTABA自己的2.4都有3~4个格式!2系列,3系列,6系列及7系列!只有18mz及14SG所有制式通吃,其他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调制方式,是指数据的编码方式。72M和2.4G只是信号载体,不同载体之间没有可比性。也不存在兼容性 ...

是啊,就是这个问题,闹不清到底兼容不兼容,也没有条件自己买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这个问题,闹不清到底兼容不兼容,也没有条件自己买来试试。

考虑一下开源项目兼容性广

网友B:
兼容 ?不要纠结了,  还是用 原装发谢或 接收 吧 , 兼容=不稳定=炸机 !多点时间来练摇杆的技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兼容 ?不要纠结了,  还是用 原装发谢或 接收 吧 , 兼容=不稳定=炸机 !多点时间来练摇杆的技术吧

想自己DIY,做的机器人打算用航模遥控器,不想用pwm信号,想看看有没有sbu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