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亚550。。。总算组完了。

楼主(2015-03-22):
感谢大家地帮助!!!谢谢。。。明天试飞

楼主:
这个机机的重心在哪?找了半天只能靠电池找了。不挂电池,前头沉

网友A:
含电池2177g?

网友B:
电调最终是装在哪里的,电机座下还是肚子里

网友C:
关注这款机架。
精度怎样啊?求楼主报下配置。好几张图看不到。
爽飞

网友D:
祝贺LZ首飞成功!我也是用的DAYA550。然后再请教LZ一个问题!我FPV用的也是山狗4,但是昨天接图传的时候居然没图像!请问下山狗开机后需要去哪里开输出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祝贺LZ首飞成功!我也是用的DAYA550。然后再请教LZ一个问题!我FPV用的也是山狗4,但是昨天接图传的时候居 ...

把TV模式打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TV模式打开就好了

TV模式在哪...我在设置里找半天都没有!能上个图不!

网友:
我也在装DAYA550的架子 不过碰到好淫乐天电调需要另外购买BUC的问题 只好让人用顺丰在寄 ,郁闷呀

网友:
很不错,祝爽飞!

网友:
朋友终于出手了。。。等看爽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电池2177g?

全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机的重心在哪?找了半天只能靠电池找了。不挂电池,前头沉

貌似是腳架問題.把桿子往後調怕傾倒.往後調會下沉.如果腳架板多設計一叉向前的應該就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最终是装在哪里的,电机座下还是肚子里

第七张图片。放到肚子里了。用扎带勒死。布线一点不方便,还不如自己全焊上,买全碳版得了 还比这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这款机架。
精度怎样啊?求楼主报下配置。好几张图看不到。
爽飞

精度比我以前的s500好太多了。基本孔位全对,有几处需要慢慢摆着板子慢慢拧螺丝。铂金30a.s4v2.天9,v3508 700kv。1238桨。4s5300。非凡osd。副厂wifi。3百多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贺LZ首飞成功!我也是用的DAYA550。然后再请教LZ一个问题!我FPV用的也是山狗4,但是昨天接图传的时候居 ...

山狗里面有个“tv模式”或者叫“电视模式”不同山狗叫的不一样,把他打开。然后再看看你的视频制式都对不对。最后图传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