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伞折叠机架

楼主(2015-03-22):
新做了个机架,装好电机座后大概460轴距,172克,5度上反角.准备用e300电机和桨,乐天10a的电调,minix飞控。中心板比较小,两面也没怎么镂空就是为了确保强度,1.5碳板,16管子

网友:
楼主电机座哪里买的?

网友:
哇噻!出不?

哇噻!出不?

网友A:
求配方~~~~!@!!!!!!电机座脚架还没上呢  上齐了预计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配方~~~~!@!!!!!!电机座脚架还没上呢  上齐了预计是多少啊

脚架还在考虑搞什么的脚架,准备是收放,加收放脚架240克左右

网友:
至少要用乐天20A的

网友:
折叠件真的 不错。昨天好多群都看到了这个机架,口水一地呀。
问了下价格果断打住了。

网友B:
不错 支持diy
我感觉中心板可以镂空一下 强度是够的  碳管用12mm应该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支持diy
我感觉中心板可以镂空一下 强度是够的  碳管用12mm应该也够了

12管子还是算了,以前做的都是12管子的架子,强度是够了但是看上去管子细了不太好看,所以这次搞了16的管子,重不了多少。板子的话算了下现在30克,再多镂空点最多减10克,但是强度肯定受影响的,毕竟我这机架不玩长航时所以就没那么克克计较,在保证重量不超标的情况下强度还是要保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架还在考虑搞什么的脚架,准备是收放,加收放脚架240克左右

请问折叠件哪里买的,挺不错的看起来,谢谢

网友:
折疊件哪裡買的+1

网友:
机架真帅。

网友:
这个折叠件4个最少也得500吧

网友C:
我目前想到了一个全新的机架,机架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颗螺丝全部用碳纤板凹着不知道怎么样。最主要是机架轻。

网友:
折叠件哪里买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想到了一个全新的机架,机架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颗螺丝全部用碳纤板凹着不知道怎么样。最主要是机架轻 ...

很期待!

网友D:
折叠件不便宜~~唉~~~

网友:
很感兴趣

网友E:
感觉一炸 连接件 感觉会断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一炸 连接件 感觉会断的样子

精灵和f450不容易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叠件不便宜~~唉~~~

是的啊贵就贵在折叠件,其它都便宜

网友F:
比较担心这个折叠件用久了,螺丝孔磨损后出现松动后的结果!

网友:
折叠件有帮忙加工不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较担心这个折叠件用久了,螺丝孔磨损后出现松动后的结果!

应该不会,我买的零度E-EPIC 1300八轴就是这种折叠结构,目前用的不错

不过楼主你到底卖不卖,什么价格,给个私信啊

网友G:
这个折叠结构不方便,起飞前要拧一会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折叠结构不方便,起飞前要拧一会螺丝。

相比别的快折件的方便我更在乎虚位,其实460轴距就算把它当不能折叠的也无所谓,铝件就是为了上反角,这样你就不会在意这个螺丝了

网友:
就是来卖东西的, 不过确实还不错如果价格能便宜点,那就最好了

网友:
伞折叠的折叠件图纸能不能共享下?我也想做套QQ283055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