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完四面旋停,下一步自旋怎么练?

楼主(2015-03-22):
八年前的“老模友”又回来了,2007年那时买了架油直,因为没有时间玩,所以只飞了下旋停(最多只飞了下U形航线),就把机子出掉了,后面就一直没玩直机。
年前帮儿子买了架固定翼(冲浪者)没想到他只看我飞了几次,就不再喜欢了。也就是这架固定翼又勾起了我对直机的兴趣。
现在想重新飞直机,手上买了个天九,每天练苦练模拟器(过年到现在)已快一个月了,四面旋停,基本能过关,在网上看到很多模友说要练自旋(以前没练过)请前高手教下,最好发个视频。
还有练完自旋,下一步练什么?
最后,想叫模友们推荐一台450的电直(有皮带的最好,为什么现在你们飞的都是齿轮传动的呢?以前电的我知道亚拓450SE)以及配置,谢谢!

网友A:
睡猪猛醒以前提供的答案:

只说与正飞悬停(航线)和倒飞悬停(航线)有关的入门飞行,
===================================
直升机初级练习步骤:(全部为正飞,左右侧位均指机头朝向)
1. 对尾悬停;
2. 45度角或其它角度的左右侧位斜对尾悬停;
3. 左侧位和右侧位的正侧悬停;
4. 45度角或其它角度的左右侧位斜对头悬停;
5. 正对头悬停;
6. 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小航线(主要依靠方向舵转弯、副翼不打或很小、控制飞行速度)
<该步也可在正侧悬停之后直接进入>
7. 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大航线(依靠副翼的量较大,捎带点方向舵转弯,飞行速度快)
8. 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后退小航线;
9. 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后退大航线;
10. 两个方向的8字航线;
11. 两个方向的后退8字航线;
12. 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定点自旋悬停;
13. 顺时针和逆时针的自旋航线;
14. 顺时针和逆时针的机头/机尾朝向圆心的平飞圆周;
15. 顺时针和逆时针的机头朝下或朝上的正飞刷锅。
===================================
直升机进阶练习步骤:(全部为倒飞)
1. 向前/向后的原地筋斗;
2. 向左/向右的原地横滚;
3. 对头倒飞悬停;
4. 对尾倒飞悬停;
5. 斜侧位倒飞悬停;
6. 正侧位倒飞悬停;
7. 倒飞小航线/大航线;
8. 倒飞水平8字航线;
9. 倒飞后退小航线/大航线;
10. 倒飞后退8字航线;
11. 倒飞定点自旋;
12. 倒飞自旋航线。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一楼很全面
第二个问题,皮带传动的可以买亚拓450SP V2(不知道还有货不),可以自己组装台,现在450配件很丰富。机身SP也行、PRO也行,冰人一体尾、旋翼头7075、十字盘冰人,K8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达人的热心指导
如果谁能把上面说的,上个视频,再加上文字解说,那就太完美了。

网友:
很详细,很全面

网友:
干嘛非要皮传!都一样!
轴传的还效率高,精准!

网友:
有钱就买x3 冰人空机 没钱就玩富丽465 随后边炸边改 亚拓没什么意思 炸到后来还未必比465好

网友:
唉!!入魔一年多才练到正飞第8.9.10顶,倒飞对尾悬停

网友B:
介绍下我练自旋悬停的经验

其实没必要这么急着练习自旋,4面过关了就可以飞航线了 先把各种航线飞爽了。主要是练悬停真的很无聊。
当正倒前进后退刷锅都练好以后, 也不必急于练自旋,尤其是日本手。
4位钟摆,彩虹可以搞起,然后连一起可以飞套路了

等各种动作都飞爽了,可以来挑战自旋悬停,自旋航线以及自旋翻了。其实也不难练,只是需要耐心
让飞机缓慢自旋,然后努力让飞机定住,没事飞几电就好, 左右自旋都要练。 自旋悬停就练出来了
自旋航线不仅需要自旋悬停的功力,各种航线也要飞好。

如果你是美国手,恭喜你,自旋动作比较简单, 如果是日本手,就要更多的努力了

但是自旋动作不是必须要练的,3d动作那么多,够你练到疯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达人的热心指导
如果谁能把上面说的,上个视频,再加上文字解说,那就太完美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四面悬停刚过关,现在自旋悬停+航线中

夏清小妹,请不要介意我这么叫,我记得你好像是个女的哟
看过你的视频,飞得很不错,能不能发个自旋视频上来(模拟器的也行)也好让我学习学习,你可是有师傅教的,我只能孤身奋战

网友D:
悬停过关后,先练自旋会好一些,对下一步练习圆周航线很有好处。

网友D:
自旋从四面悬停开始,慢慢增加到八面…类似动画片的关键帧,最后慢慢增加转速变成自旋。在追求自旋定点过程中,你已经做出了圆周航线和刷锅的基本动作,将来飞航线是水到渠成的事。

网友:
你去找老钱的教学视频看看,或许有帮助的。

网友:
自旋和圆周8字航线,用大机练习容易上手,但真正能够算是毕业的,是用120级别左右的小机,在室内稳定的飞出户外的动作,哈哈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962
老钱的教学,你想要的都有了:)

网友:
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962
老钱的教学,你想要的都有了:)

好的,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国际范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不得要领…正在等我师父教学视频

哈哈 突然发现你的头像, 怎么把你师父给掐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睡猪猛醒以前提供的答案:

只说与正飞悬停(航线)和倒飞悬停(航线)有关的入门飞行,

一直想找个大纲, 谢谢啦

网友:
撸过 学习来的

网友G:
你现在能飞这么棒了!

网友:
跟你同一时代入魔,经历也很相似,2楼的步骤够练很长一段时间了,多练吧。450练习最佳选择,成本低,手感与大机的差别暂时也体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能飞这么棒了!

当然不是我了,旁边 哔哔哔哔的没完的是我啦不过等我飞满三年的时候,应该差不多了,至少视频中的大部分动作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介绍下我练自旋悬停的经验

其实没必要这么急着练习自旋,4面过关了就可以飞航线了 先把各种航线飞爽了。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