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能否diy不用单片机的无刷电调

楼主(2015-03-22):
早期的有刷电调,是没有单片机的。当前无刷
电机
必须用电调,能否设计制作不用单片机的无刷电调;在某些场合,用无刷电机,能转、能调速,甚至有只要给电就转就行。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A:
不用单片机理论上可能,但是实现起来怕是比用单片机更复杂的多

网友B:
思路不错,可能也需要数字电路配合……

网友C:
同意2楼的看法。另外,除非有特别的需求,何必再发明一边轮子呢?

网友:
散热风扇的驱动电路貌似就几个原件 但是绕线方式好像跟无刷电机不一样

网友D:
有专用的IC,比较贵,但那种IC你也可以认为是固化了程序并打磨过的单片机……

网友E(2015-06-07):
电机的调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使用单片机可以大大简化电路,不用单片机光启动电机就很难

网友F:
目前来说单片机方案是最简单 的

网友G:
如果你用交流电供电,那就可以把驱动都省了

网友H:
楼上正解 以前做过一个

网友H:
成本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