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下降过程中晃动有点厉害,正常吗?

楼主(2015-03-22):
飓风3508 380kv,14寸桨,apm飞控

楼主:
图片附上

网友A:
是不是下载速度太快了

网友:
同樣,下降快了就晃,求解答

网友B:
你这样问他们只会说螺旋气流的影响,正常的,其实他们的都这样。我很负责地告诉你,这是感度问题,可以调好。除非你下降速度10多米每秒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问他们只会说螺旋气流的影响,正常的,其实他们的都这样。我很负责地告诉你,这是感度问题,可以调好 ...

请问调哪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下载速度太快了

下降速度大概2m/s,应该不算快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降速度大概2m/s,应该不算快吧

绝对感度问题,稍微提高一点点,别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问他们只会说螺旋气流的影响,正常的,其实他们的都这样。我很负责地告诉你,这是感度问题,可以调好 ...

哥们,请教一下应该调大些还是调小些。

网友C:
Z字型下降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感度问题,稍微提高一点点,别太多了

apm没有感度?请问是调哪个p?

楼主:
引用 网友C:
Z字型下降就没事了

请问你的垂直下降会晃动厉害吗?

网友:
建议换成12寸或者13寸的桨

网友:
H4的架子这个方便携带没的比    但是貌似都不是很完美的飞行   有些自认完美的还是因为要求低   我有俩~~各种飞控和动力还有桨都试过了。。。。不满意!!!

网友:
Z字形下降就行,用APM的最好了。更简单的就是先把它切成定高。然后把油门往下拉。这时候机子是缓慢下降的。因为定高模式下的下降速率不像自稳模式下那么敏感,不会超出设定的下降率的,可以设定的 我设为50cm/s。要是还嫌慢在推一下舵机吧,这样下来就像固定翼下降有个很缓慢的下降曲线这样一般不会有问题。到最后阶段切一个LAND,速度20-30cm/s  妥妥的自动降落了。

网友:
正常的,四轴下降都会有风车效应

网友D:
我本来也是下降的时间晃动的特别厉害。 我就把PID的P调小了点(原来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本来也是下降的时间晃动的特别厉害。 我就把PID的P调小了点(原来很大)

调哪个pi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