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屏被白线刷屏怎么破

楼主(2015-03-22):
JJ有摄像头负责飞行(图传1)   微单负责拍摄(图传2)    有两套创兴科的600mw发射器分别装在俩脚架上   1号正常  2号一直被白条刷屏  这是干扰么  怎么破

楼主:
自己顶  求支招

网友A:
先互换图传看效果!再互换摄像头看看!!要嘛就是显示器和图传设备不兼容!制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互换图传看效果!再互换摄像头看看!!要嘛就是显示器和图传设备不兼容!制式问题

屏幕互换了  摄像头永远是正常的   而微单就是有那条白线   原来是没有的   这是相互干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互换图传看效果!再互换摄像头看看!!要嘛就是显示器和图传设备不兼容!制式问题

屏幕互换了  摄像头永远是正常的   而微单就是有  原来微单是没有的

网友:
换频率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由图传给副控接收机供电导致

已经解决。由图传给副控接收机供电导致

楼主:
恩  已解决

网友A:
咋解决的!并个滤波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解决的!并个滤波电容吗

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给副控供电采用了图传供电的   所以不用图传供电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