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问题

楼主(2015-03-22):
问下售后 我的控是AT9的 为什么 油门推到一半 浆才开始转

网友:
你可以看看油门曲线,是不设置有问题

楼主:
油门 曲线是 0 25 36 50 60 75 100

网友A:
电调油门行程没做?

楼主:
我的是好盈 50a v3电调 刚才我看了下说明书 这个电调初始设置是定速精灵模式 也就是说 油门推到百分之40浆才转 但是我想知道 普通飞行模式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设置多少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