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osd 显示over

楼主(2015-03-22):
osd 和apm连接。有一下显示全部数据。之后 就显示over 一会又显示overspeed  40kmh
大家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无头模式开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头模式开着呢

谢谢。果然是。

网友B(2015-05-26):
引用 楼主:
谢谢。果然是。

请问一下,无头模式怎样关。我也有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无头模式怎样关。我也有同样问题。

尝试把模式开关拨到增稳货或返航模式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无头模式怎样关。我也有同样问题。

在六段飞行模式的设定里面,把相应模式的对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