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450电机的拆解方法。

楼主(2015-03-22):
电机轴承坏了,但是找不到把它拆开能下手的地方。哪位大侠知道,敬请赐教!

网友:
热风枪之类的吧。。。我也有这么一个电机也拆不开。。。

网友:
下面好像有个顶丝的,450MX我不确定,如果有顶丝的话把顶丝松开,然后上台钳找个东西从屁股为止顶主轴,把主轴顶出来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0019&extra=page%3D1&page=3  亚拓更换轴承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
亚拓更换轴承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0019&extra=page%3D1&page=1

..

网友:
亚托450电机?这和咱的咋不一样,应该是比我的新的一款,我的亚托450电机拆过换轴,但已是3年前,应该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0019&extra=page%3D1&page=3  亚拓更换轴承的方 ...

好朋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