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 攀爬车 9468 是金属的吗

楼主(2015-03-22):
HSP 攀爬车 9468 是金属的吗?

我的舵机是塑料的.
橙色轻轮毂是塑料的.
传动轴是塑料的.
只有橙色的车架与减震器象是金属的.
车轴也是塑料的.
其它齿轮看不见.估计也是塑料的.
一点也不精密

网友:
看着质感不错

网友:
攀爬扭力大,就怕齿轮顶不住,外面看到的不重要。

网友A:
这么便宜的一款   你还指望啥

网友B:
这车屌,要是装上图传、摄像头搞陆地FPV肯定爽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的一款   你还指望啥

你认为要多少才有指望呢?

难道500 - 600元的车就不能指望有金属部件?谁规定的?就不能指望平稳运行?

如果几有人几百万的车有4个轮子?六个档位.几十万的车就只能2个轮子.2个档位?
不买几百万的车就不能指望 有安全保障?
如果有人拿塑料车忽悠成什么全金属部件也算合顺理成章?谁又规定要5-6千的车才叫模型?
个别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会.  装腔作势倒非常在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屌,要是装上图传、摄像头搞陆地FPV肯定爽死。

这车作陆地FPV肯定不行 车轮转一个圈时快时慢比17元的玩具车还差.
但是用一断时间后磨合好了会改善.

网友C:
国产里算便宜的了。传动轴于波箱和桥的连接部位是金属的。还有就是有个误区:金属的就好,个人认为强度足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里算便宜的了。传动轴于波箱和桥的连接部位是金属的。还有就是有个误区:金属的就好,个人认为强度足够 ...

现在开起来一冲冲  不平稳.拿在手里转动..抖的非常严重.我的17元玩具车也没这样抖.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开起来一冲冲  不平稳.拿在手里转动..抖的非常严重.我的17元玩具车也没这样抖.

17块的车车和94680结构不一样的,有工具的话拆开看看吧,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我也有这个车车的,抖的话多数是传动轴角度太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块的车车和94680结构不一样的,有工具的话拆开看看吧,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我也有这个车车的,抖的话 ...

多谢指导
有一些装航摸的工具
细看了一下车不知怎么拆开
有时拿在手上抖得很严重 有时抖不严重
拆开上点油不知好不好些.

网友:
HSP的車 可能買來要在自己做修改才會好 因為價格便宜  才會一直有這些問題出現 就看廠家有沒有想進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