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架真机:MD塞斯纳,没好飞场的新手,首飞是在到处高压线的这里完成的!

楼主(2015-03-22):
周边都没有好的飞场,家门口是水泥厂的物流通道,只有这里的路还算宽点,右边是铁路的高压线,左边是进水泥厂的高压线,首飞竟然没炸机,当天就飞了10来个起落,哈哈!不过后来还是避免不了碰到树啊,电杆啥的,虽然修修补补,但是状态已经非常好了.羡慕论坛各位有好的飞场!求鼓励!

视频来了,今天趁车子少录了几个,先发个短视频,其他的还在上传,很慢,拍摄的是我表弟,说因太阳刺眼反光,没跟到飞机大家将就着看吧,稍后再上几个!:

优酷审核好了,来第2段短视频,这个看看起飞吧,降落又被档住了。。。表弟真心不会拍视频:

下面这段看降落吧,起风了,侧风比较大,又碰上来货车,好几次都没降下来赶紧爬升。

第4段第一块电池

网友A:
不错!恭喜!这机机好沧桑的模样。

网友B:
那颗三星手机电池用了干什么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恭喜!这机机好沧桑的模样。

哈哈,后来嘚瑟炸了2次比较严重的,都是倒飞惹的祸,第一次低空倒飞通场,也就是图上的那个场景,有很多红白相间的水泥墩,翅膀撞上去直接撕裂,速度比较快,第二次高空倒飞,没估计好高度,掉到别人屋顶上去了,尾巴撕断。其余的都是小炸哈!修修补补还可以玩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颗三星手机电池用了干什么的呀?

配重呀,头轻了,配了图上的这么多电池90多克才平衡,不然肯定抬头。现在很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重呀,头轻了,配了图上的这么多电池90多克才平衡,不然肯定抬头。现在很好飞。

好吧,我一般用石头

网友C:
配重是亮点,哈哈,够沧桑,多练多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重是亮点,哈哈,够沧桑,多练多精

我看什么合适就拿什么,反正这电板已经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一般用石头

石头不好粘,不规则容易掉。

网友:
身经百战的飞机。

网友:
这样也能飞,说明此机子还是可以的,飞场很重要

网友D:
奇怪,这个飞机我是头重,把电池仓往后挖。

网友E:
我来打击一下..再这里飞下去出事是早晚的.我们也没场地了..也从油动象真转FPV或直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打击一下..再这里飞下去出事是早晚的.我们也没场地了..也从油动象真转FPV或直机了.

哈哈,刚开始飞的时候航线不是很确定,撞过树,大动干戈的爬上去把上树枝全部砍掉,连同树枝一起掉下来。撞左边的高压线已经撞过2次了。。一次挽救到了,轻微损伤,一次把轴给撞弯了。。还有一次是撞右边电线杆掉铁轨上了也是轴弯了。还好他们的火车没工作。最多是炸机而已咯,其他的倒不担心,都是大卡车。受伤的肯定是我的飞机。飞的时候也很注意的。飞多了就基本上固定这个地方的航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这个飞机我是头重,把电池仓往后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头轻那么多,可能机翼碳杆热熔胶浇多了点。重心靠后了。

网友F:
三型锂电池配重,小心头着地起火

网友:
飞场很重要啊

网友G:
兄弟,练吧,这场地练到不炸鸡,以后比这好点的场地都很自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练吧,这场地练到不炸鸡,以后比这好点的场地都很自如

恩,会的,目前每天飞6块电池,已经保持3天没小炸了,一般是下午容易炸机,光线不好,看不清和周边障碍物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型锂电池配重,小心头着地起火

。。。哈哈。

网友:
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飞比较好

网友:
这飞场!楼主不易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机非常可以,耐炸,耐搞!小炸基本上修都不用修,以前我还想入飘飘机什么的,还是选择了塞斯纳,非常好 ...

想搞一个,但是没有飞场

网友:
还是以为是18650的动力电池呢

网友:
楼主的头像是亮点,如果是全裸的话有可能会火

网友H:
头轻了,还要配重?为什么不把平尾(升降舵)往下调调呢,头轻升降舵压头就行了,升降不就是调节平衡抬头或是低头的吗。加这么多东西飞机不好飞还费电。

网友:
手机电池配种!!!!土豪

网友I:
楼主不要在这里玩,大家还想继续玩飞机的

网友:
我也没飞场。虽然有一大块草地。但是草比飞机还高。今天首飞没飞起来。变成割草机了。。还断了桨。太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头轻了,还要配重?为什么不把平尾(升降舵)往下调调呢,头轻升降舵压头就行了,升降不就是调节平衡抬头或 ...

恩,下次试试,不过虽然配重了,我也在微调上也调了160的下调升降舵,因为塞斯纳飞快了会上扬,现在即使满油门飞也就只有一点点上扬。很好飞。全油飞大概能飞5分钟,下来的时候单片电压还在3.7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要在这里玩,大家还想继续玩飞机的

实在没的更好的场地了,公路上人多车更多。周边都有居民房,这里毕竟是厂门口,房子也少,更没那么多车!

网友J:
说塞死哪好飞的是因为你会飞,好多新手死在塞死哪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塞死哪好飞的是因为你会飞,好多新手死在塞死哪手上

。。。真的好飞呀,我也是新手来着,估计其他朋友都是急着上真机,我是慢热型,先买的遥控器,有一年多咯吧,一直没入真机,遥控器上显示的时间都有50多个小时了,后来实在玩到腻了上了真机,感觉就像飞模拟一样。一直是一个人飞,没人帮录像,下次找个人录像。

网友K:
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飞场了,楼主不容易,顶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真的好飞呀,我也是新手来着,估计其他朋友都是急着上真机,我是慢热型,先买的遥控器,有一年多咯 ...

我认识几个塞死哪都炸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飞场了,楼主不容易,顶了!

哈哈,飞的是不轻松,眼睛都不敢离开飞机一下,太多障碍物了,最多就是降落的时候看下前后是否有进出厂的水泥车煤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认识几个塞死哪都炸怕了

可能没装好,我对这个MD塞斯纳就注意了好久,装机前根据之前买家提的建议已经把所有注意事项都在装机的时候改好了,就如配重吧,按理别人都是飞了后再去修改配重,我直接上配重,还有什么机翼后缘垫高,特意多增加了右拉角和下拉角的度数,反正该注意的都注意了。起飞就很顺畅。

网友L:
,不错学习了。你机翼后面垫高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学习了。你机翼后面垫高多少啊?

别人说只要垫高3MM,但是我越垫越高,每次飞回来改一点,现在大概垫了8MM左右。我用个泡沫直接粘泡沫胶打点热熔胶粘死的,反正现在的状态很好飞。右拉角我都不知道该了多少次了。

网友L:
回的真快。谢谢。对,右拉角得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回的真快。谢谢。对,右拉角得足够大

其实我是右拉角度过大拉,每次起飞都往右飞,反而不往左飞。现在已经改的差不多了,不过要根据你的机改,现在我发现电机右拉角很小,好像是直的,并且还往左边微调了不少,证明往右边的力度比较大,我也仔细检查了舵机回中的副翼舵面,没发现副翼舵面异常啊。反正这点还是搞不清。上图给你

网友:
谢谢。有可能经过多次修机,飞机空气特性改变,因而右拉角变小,偶的大约在两度。昨天就因为右拉角太小,眼睁睁的看着偶的塞斯纳向左飞导致炸机

网友:
看起来很老道的感觉

网友M:
有人像我这样被骗进来么?像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人像我这样被骗进来么?像真机

网友N:
能在这样的环境下飞机机的全是高手

网友:
kw 只关心用的什么控

网友:
这个场地也算个飞场吗?

网友O:
找个大点的停车场,等车都出去了,就空了。还有就是大卖场的顶楼停车场也不错,空域好。

另外,塞斯纳装上水鞋,找个鱼塘,到处都是飞场。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头轻了,还要配重?为什么不把平尾(升降舵)往下调调呢,头轻升降舵压头就行了,升降不就是调节平衡抬头或 ...

重心不准不能靠升降舵,要学会自己调整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在这样的环境下飞机机的全是高手

完全的新手。。。环境逼迫的没办法,今天录了视频,还好车子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找个大点的停车场,等车都出去了,就空了。还有就是大卖场的顶楼停车场也不错,空域好。

另外,塞斯纳装 ...

您说的上面几个场地全部没有。哈哈,这算是我能找到的最大的地方了,毕竟公路还够宽。只要车子少点就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P:
重心不准不能靠升降舵,要学会自己调整重心

当初我配重就是这想法:靠升降来平衡的话会和油门有很大关系,会根据油门经常微调,所以最好还是把重心配好平衡,不管大油门小油门都不会仰头或压头。虽然重点但是还是能顺利起飞。就是爬升高度比较慢。

网友:
首飞能上天就不错了,不会打击自信心

网友:
换个地方飞吧

网友:
首飞不炸,增强了信心,而且飞场很不理想啊

网友Q:
这鸡鸡的重心在什么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鸡鸡的重心在什么位置呢?

机翼碳杆向机头前1厘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错的飞机 ;楼主加油

谢谢鼓励,在找好飞场,为以后的涵道做准备。

楼主:
今天飞的好险,三块电池飞完落地不到20秒,发现电机不转了,缺相,晚上回去焊接好了,明儿继续飞。

网友S:
楼主将是高手中的高手!

楼主(2015-05-15):
引用 网友S:
楼主将是高手中的高手!

塞斯纳飞的已经完全无压力了,低空1米左右倒飞通场完全无心里压力。可以上涵道了不?想试毒蛇70涵道机,就是电池太贵了。

网友:
技术好天赋都不错啊~~~~这跑道和环境这么差,首飞这样真不错啊~

网友:
嗯嗯,,还不错啊

网友S:
引用 楼主:
塞斯纳飞的已经完全无压力了,低空1米左右倒飞通场完全无心里压力。可以上涵道了不?想试毒蛇70涵道机, ...

早就可以了,涵道只是适应更快的速度,毒蛇那种大翼展比塞斯纳还稳,电池的话可以买便宜点的zippy,一样用,我很多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S:
早就可以了,涵道只是适应更快的速度,毒蛇那种大翼展比塞斯纳还稳,电池的话可以买便宜点的zippy,一 ...

谢谢指点

网友:
没干扰吗

网友:
配重有点画蛇添足了,重心是可以调整的,加了配重减少了留空时间。

网友(2015-07-21):
引用 楼主:
重心调整,移电池位吗?如果是的话这方法行不通,需要往机头移动,而前面正好是前起落架的木板,不能挖, ...

目测感觉这个机翼安装迎角有点大,可能是抬头的原因。试试把水平尾翼安装面抬高一两度,或者把机翼后缘垫高些,都能减小机翼安装迎角,说不定就不用配重了。

网友:
好飞场难觅

网友:
这么艰苦的飞场也挡不住翱翔蓝天的心啊。

网友:
当年也是用这机入门,挺好飞的入门机。lz飞机的惨状让我想起了刚飞固定翼的情形
现在手头还有一架,飞了三年,愣是没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