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疆的技术关于返航

楼主(2015-03-22):
电量低提示返航,选择取消了,为什么飞机还是迅速爬升??根本来不及切姿态!!撞树炸鸡!!这个设定是否不合理???

网友A:
哥们你先不要急,机子已经炸了,算是交学费了...你可能是灰机电量太低了,会不会是当你选择取消返航的时候刚好灰机电量低于15%灰机强制执行返航了,所以就有了你所遭遇的情况,貌似有很多新人遇到过你这个情况

网友:
在自动返航的时候不是要达到限高值20m才开始下降吗?如果看到有树可以重新设置返航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先不要急,机子已经炸了,算是交学费了...你可能是灰机电量太低了,会不会是当你选择取消返航的时候 ...

在什么地方设置飞机的电量 我一直找不到。我都飞到一半多点就不敢飞了就怕自动返航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什么地方设置飞机的电量 我一直找不到。我都飞到一半多点就不敢飞了就怕自动返航炸机

当电池电量低于20%的时候手机app会不停的报警的啊,这时候只要在视距范围内不管是自动返航还是手动返航一般电量都是够的啊,但是要注意自动返航时周围障碍物的高度,可根据场地不同设置不同的安全高度...

楼主:
咨询了售后~~没有提到15%强制返航的说法~~~修回来一定要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