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R8SB怎么改9-14通道

楼主(2015-03-22):
我看有个帖子说可以把1,2通道短接可以扩展14通道,我短接了之后好像没什么变化啊,在控里还是只能看到567通道可以设置,请问短接之后还需要什么操作么?控里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
只有两个接受机才可以扩展到14个通道~一个是没办法的!除非用7008

网友A:
我的TFR8SB可以这样设置使用,没啥问题。

网友A:
12短接后,345678插口对应控里的91011121314通道。也就是说你把一个舵机插在接收机的3通道上,遥控器里9通道设置一个开关或旋钮,就可以控制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短接后,345678插口对应控里的91011121314通道。也就是说你把一个舵机插在接收机的3通道上,遥控器里9通 ...

现在的问题是控里看不到9-14通道,10CG是不是最多只能支持10通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控里看不到9-14通道,10CG是不是最多只能支持10通道啊?

我的是T8FG,10CG没用过,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控里看不到9-14通道,10CG是不是最多只能支持10通道啊?

要T8FG SUPER版才支持到14 10C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T8FG SUPER版才支持到14 10C是不行的

那12短接能给10C 10个通道么?10个就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TFR8SB可以这样设置使用,没啥问题。

tfr8sb说明书也没说可设定9-14通,sbus 舵机才可以,你那个是trf8s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fr8sb说明书也没说可设定9-14通,sbus 舵机才可以,你那个是trf8s吧

那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我自己测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我自己测试过的。

难道厂方有意屏闭这功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