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6.7.8通道无法写入参数

楼主(2015-03-22):
apm的pid数值可调,但是6.7.8通道无法写入参数(无论是usb还是数传都不行),求大神解答

网友A:
1.3.20的BUG,悲剧的汉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20的BUG,悲剧的汉化

应该不是汉化问题,我用英文版也这样,要在总参数修改写入才行 1320 bug

楼主:
自从1.3.19升级之后不管是1.3.20还是1.3.21都无法写入6.7.8通道,个人觉得还是1.3.19不错,汉化的可以而且地图还多,6.7.8通道可用

网友B:
我也是才遇到此问题,仔细朋友后换319版本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才遇到此问题,仔细朋友后换319版本解决

那看看319地面站 飞行模式有没有poshold这个可选

网友:
我也发现了,,不过我是直接改的参数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