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各位前辈,成功首飞!写下首飞结果

楼主(2015-03-22):
真的要感谢各位的关心,鼓励,指点!
前天测试了下,感觉不错,由于固定桨的反丝螺母找不到,没看到有卖反丝的,无语…休息了一天。
今天测试了下,
小插曲
最后起飞前调试,电脑上没给鸡鸡没上锁,一下来电…吓得心里怦怦乱跳,电脑空格也弄变形了…才买的螺母又找不到飞哪去了…还好还有一个备用的。

悬停在11分钟3.7v报警,降落后电压3.78左右。电池不是满电,并且设置3,6报警,悬停应该可以达到12分钟。
配置是2204,2300kv,6045桨,3s2200电池,cc3d,12A电调,280机架。
想请教下,桨用6030好还是6045好?6030飞行时间会不会长点?
谢谢了,各位前辈

楼主:
起飞前的测试把天地飞8x的一个拨杆打断了,怎么换零件?

楼主:
还有,我的天地飞8x玩凤凰模拟,直升机飞不起,是怎么回事?切换到直升机模式,一推油门其他的通道也有反应?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凤凰进去,控制,把螺距设成V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