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fpv玩追逐,求问

楼主(2015-03-22):
1.已有两年航模经验,飞过各类航模
2.目前只靠近近距离,也就是正常的200米啊。500米啊。这类距离飞行
3.(都是挂gopro)飞机目前在X5.X8以及死胖子中考虑. 上网搜了好久视频x5的好少。我倾向于x5. 然后x8很多,但是好多螺旋炸鸡很是蛋疼。[我最高也就200米,是不是不会发生螺旋?]    其中还看到部叫“欧兰斯757-v2”不过录像的视频找不到,我很喜欢这种构造,就是gopro可以挂机头的,但是机翼那么长,是不是还不如x8稳定啊。4.遥控器14sg.不需要搞什么增程了吧?就那点距离
5.具体动力什么的,没主意,就参照下某宝商家给出的,自己配就好了。
6.目前在飞精灵,上面那套设备,图传发射啥的,都是常见的。啥牌子忘记了。。好像叫创新科?基本飞到100米左右就会有干扰雪花,很蛋疼,并且怎么飞机都是6-7颗星。。。实在不敢再搞它了。准备出了
7.我是否需要设备整套一齐换掉?
8.目前有看到网上有整套x5到手飞。不过3000多,感觉不太值吧?9.飞控应该a控OK了.~
10.后期整套设备都OK画面也OK后,再考虑转成第一视角飞行+摇杆飞行。

谢谢各位指导,请在自己了解的情况下按序号回复啊。万分感谢。

网友:
天行者x8还是冲浪者x8。天行者x8可是两米多的大飞机哦,我看老外视频,跟拍最多的是天行者,猎鹰,和飞翼了。

楼主:
这沉的也太快了。。。

楼主:
这个版块人好少啊。。。囧

网友:
刚买了图传显示器,同问。

网友A:
小弟我也飞x5,还是个学生党,准备高考之后再砸钱上fpv设备,就x5的性能来说,还是不错的,稳定,空阻小,灵活,耐炸,但,它手掷难度大,低速易失速!      个人观点,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我也飞x5,还是个学生党,准备高考之后再砸钱上fpv设备,就x5的性能来说,还是不错的,稳定,空阻小, ...

失速是因为重心不对

网友:
近距离追逐,穿越的话冲浪者都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