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2D云台带着山狗一起下水裸泳

楼主(2015-03-22):
正在试验

楼主:
先把云台主板和传感器完全密封.开机一把云台放入水中.两个无刷一进入水中.摄像头马上抖个不仃.一离开水下即正常.证明无刷电机应该防水的概念是错误的.为了云台上的两个无刷电机防水.曾把俯仰电机拆开.因用线较细.经过数次试验下水.一根引出线己断掉.而且电机内已生满铜锈铁锈.而且引出线与漆包线焊点并未被热缩管包严.所以在化学成份极其复杂的水中其漏电干扰促使摄像头抖个不仃.......一想到网上的防水漆多如牛毛.哪个要得???......因而放弃了用漆的办法.要使两个旋转的电机不进水.经过数天来的失败试验.因为定下了云台下水的目标.目前用的办法基本可行.道理很简单.但要不漏水又要旋转做起来还很考手艺哦......看看图

网友:
意义大吗?

楼主:
简单的水下水上空中小型航拍玩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的水下水上空中小型航拍玩具

是考虑水中拍摄是吧,那就有意义了,我以为只是为了防止机机掉水里呢。

网友B:
大哥,水有浮力,云台重心都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考虑水中拍摄是吧,那就有意义了,我以为只是为了防止机机掉水里呢。

现在水的化学成份还比较复杂.下个月去水比较干净的地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水有浮力,云台重心都不一样了。

是的.左边的摄像头没装电池.入水后的浮力从空中的重力平衡到大于右边的电机.再加上橫滚电机与云台臂两边用的气球橡皮密封.从水平到上下45度橫滚时的反弹力.再加之还未接入橫滚控制.因此入水后平衡范围很小.现正考虑解决.

网友C:
华科尔的云台如何啊?正打算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的云台如何啊?正打算入手

优点是重量较轻价格也不贵.缺点是运行到俯仰和横滚的较大幅度时总要抖跳.电机也不太好.

楼主:
改进办法:1.给摄像头穿上橡皮衣.用气球全身包裏.只露三点.镜头.部分屏和AV线.大大减少了漏水的可能能性.二是在俯仰电机上加一泡沫以平衡入水后摄像头向上浮力破坏云台在水中的重力平衡.因此试验己基本上可行。

网友C:
气球长时间在水会破的。考虑一下套套。很担心楼主电机的轴啊!会锈啊…每次要保养,能涂抹甘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球长时间在水会破的。考虑一下套套。很担心楼主电机的轴啊!会锈啊…每次要保养,能涂抹甘油吗

就是.云台电机才进水几次就生锈.摄像头有防水漆还行.但上电路板的螺丝才进水几次就生锈严重.所以都把它包起来隔离化学成份极其复杂的水.四柚电机基本上还没受影响.

网友D:
下水后重心难到一样?还有水的冲击如何破?

网友D:
如果真想做的话,不如找个大点的透明球,把设备放进去密封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想做的话,不如找个大点的透明球,把设备放进去密封好

正解。。。这样技术难度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水后重心难到一样?还有水的冲击如何破?

下水后俯仰电机边上的泡沫浮力与摄像头的浮力相等.因此在水中的重心与空中一样.下水冲击很小.但无抵抗波浪能力.唯一办法是升高机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解。。。这样技术难度没那么大

但桨和摄像头必须外露而且风阻会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桨和摄像头必须外露而且风阻会很大

你难道是想把飞行器和云台一起放水里?你做个潜艇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难道是想把飞行器和云台一起放水里?你做个潜艇不就行了?

没此想法.只是能从水面起降.云台摄像头能入水下

网友(2015-05-12):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276&extra=

网友:
水中的阻尼与空气完全不同,你需要在水下重新调参pid,才能维稳;但回到空气中又要另外一套参数。除非你能动态切换pid ,否则无法兼得。

考虑买规格接近的防水电机换上,tm, 飓风等都有。

网友:
大哥,你在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