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短路了高手快来啊

楼主(2015-03-22):
充电弄短路了里边有冒烟了,拆开看不出哪个零件坏了,能开机就是都不能充电,

网友A:
反过来看看插电池线的那个地方铜片是不是烧断了

网友B:
黑色插头  旁边  8条腿的MOS管烧了

网友:
孩子  自己修不好,就售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看看插电池线的那个地方铜片是不是烧断了

我之前试过短路冒烟,也是这里坏的。

网友:
售后吧,或者换板

网友:
竟然是MINI b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插头  旁边  8条腿的MOS管烧了

是八条腿的坏了还是后边的大三级管烧了

楼主:
这个8条腿的烧了,鼓了,看不清型号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