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O艇配置及水冷问题

楼主(2015-03-22):
接融船时间较短,制作了一条65cm的O艇,不明白地方,问问大家:
1、用的是2858kv3200带水冷套的电机,有432,435塑料桨,3s4s电池,请问怎样搭配好些?
2、设备如图安装,用的是吸水舵,船速估计30-40吧,跑完船后电机电调发烫,硅㬵管内几乎无水,如何解决?3、排水口的位置对不?是不是有点低?

楼主:
补上图片:

网友:
处理方法  1:检查水冷管路有没有曲折的地方 有曲折的理通顺。
          2:拔下吸水舵上面的水冷管用嘴吹看看有出水嘴有没有气出来有没有异物堵塞管道
          3:跟速度有关 按理说你这配置 跑下来不止30-40才对。
下面请老鸟指正 补充:

楼主:
水路无弯折;用嘴吹管子,通气。

网友:
跑的时候可看到排水口有水出

楼主:
排水口位置是不是过低?

网友:
一个简单办法:用个洗耳球吸满水从出水处往里挤,水刀有水出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