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调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22):
kst515舵机选哪个?      这个开始位置是8度测量位置15度多怎么调啊?调哪里

网友:
选第一项

网友A:
前面的螺距总距设置好没,要把前几项设置好后面这项问题不大了。

网友:
点我头像进去我的主页,有个一周年纪念,里面有集合贴,自己看贴学习。

楼主:
第3项好像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螺距总距设置好没,要把前几项设置好后面这项问题不大了。

螺距总距设置好了啊,-2-12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3项好像也可以

我没试过第三项,我一直选第一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距总距设置好了啊,-2-12

你是不是一设置不对了,螺距总距应该是+-12度,怎会设成-2+1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3项好像也可以

不对,第三项是宽频250Hz的,应该选第一项宽频333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一设置不对了,螺距总距应该是+-12度,怎会设成-2+12了!!!

直接设置3d模式的+-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设置3d模式的+-12?

你在vbat软件里把螺距总距设置成正负12度,软件里先设置,控那边你把螺距曲线设置成正负100.软件里先设置好再回头设置控的飞行模式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vbat软件里把螺距总距设置成正负12度,软件里先设置,控那边你把螺距曲线设置成正负100.软件里先设置 ...

在vbat软件怎么设置+-12螺距啊,设置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vbat软件怎么设置+-12螺距啊,设置不了吧

看下教程行不?这样真的没人有办法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vbat软件怎么设置+-12螺距啊,设置不了吧

……第九项修定,点舵机进入舵机中心,观察调平仪,点上下箭头把三个舵机调平,然后点十字盘选项,观察螺距尺,点螺旋总距的上下箭头到0度;第十项螺旋总距,把摇杆打到最高,观察螺距尺,调滑块到12度,然后把摇杆打到最低,观察螺距尺应该是-12度;第十一项循环,点测量,观察螺距尺,调滑块到8度(也可能是-8)。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九项修定,点舵机进入舵机中心,观察调平仪,点上下箭头把三个舵机调平,然后点十字盘选项,观察 ...

这语言表达能力真强,我一下就调好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九项修定,点舵机进入舵机中心,观察调平仪,点上下箭头把三个舵机调平,然后点十字盘选项,观察 ...

还想请教个问题就是普通模式螺距也是+-12了,要改成-2 0 12吗?这个螺距怎么改?从遥控器上的螺距曲线改吗?

网友C:
515是宽频锁尾舵机,选9254.9257那一项,循环螺距移动滑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5是宽频锁尾舵机,选9254.9257那一项,循环螺距移动滑块啊!

恩,调好了,现在正在调v3定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个问题就是普通模式螺距也是+-12了,要改成-2 0 12吗?这个螺距怎么改?从遥控器上的螺距曲线改 ...

对的,设置好以后,从遥控器上把普通模式改成你想要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设置好以后,从遥控器上把普通模式改成你想要的就行了

ok,谢谢啦

网友D:
职业杀手。。小飞机是你最好的选择!